[i.MX] imx6q的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6-01-11):
请问imx6q上一般那款无线网卡比较常用呢?或者imx6q现有哪些网卡的驱动?我有一块BCM94313HMGB的无线网卡,不知道可不可以支持,还是要自己写驱动。我看源码里好像是有broadcom的43xx系列的网卡驱动,不知道是否可用。希望哪位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下6q的硬件能力

网友B:
估计您得自己写6q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您得自己写6q的驱动

源码里应该有一些支持的驱动吧,莫非一款无线网卡都不支持?

网友C:
应该能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能支持吧......

您是说能支持BCM94313HMGB这块网卡吗?还是能支持某些型号?我看现在对Broadcom的4313型号网卡的支持好像只能以模块形式加载,如果想要在内核里加载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工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说能支持BCM94313HMGB这块网卡吗?还是能支持某些型号?我看现在对Broadcom的4313型号网卡的支持好像 ...

具体你自己得实验下......他们技术支持出了个bcm网卡移植的文档,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论坛里找找吧......
实践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你自己得实验下......他们技术支持出了个bcm网卡移植的文档,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论坛里找找吧......
...

ok 多谢 这个文档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 多谢 这个文档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具体忘记了,论坛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