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S1298 右腿掉落检测异常

楼主(2016-01-11):
各位大神!
使用TI的1298,他的右腿驱动自带脱落检测。之前测试的一直可以。突然有一天他的检测结果就不对了。而且是非常异常的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变化。
使用TI自己的ADS1298ECGFE。求助啊!!:Q
以下是某次测试时的结果,CA为on,CB为OFF。

网友A:
两种方式,基于直流,基于交流

网友B:
看着数据很正常, 没有看出异常情况来

网友C:
我怎么看到所有的数据都一模一样的,哪来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到所有的数据都一模一样的,哪来的异常

额,因为当时是接着电极的,所以正常应该全部是CA。
如果说电极没有固定好,也是一种无规律的变化,但目前的结果太有规律了……而且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数据很正常, 没有看出异常情况来

可是结果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式,基于直流,基于交流

这是基于直流的PULL ON,阀值负5%。

网友C:
突然有一天他的检测结果就不对了,只能检查你的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