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RCT的内部FLASH为何不能当EEPROM用?

楼主(2016-01-11):
如题:想保存几个数据在FLASH里面,但数据写进去再读出为0,为何?
FLASH_Unlock();  //½âËø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write_state = FLASH_ErasePage(0x80026800); //²Á³ýÕûÒ³

        status = FLASH_ProgramHalfWord(0x80026800,dat);
        status = FLASH_ProgramHalfWord(0x80026804,dat);
        status = FLASH_ProgramHalfWord(0x80026808,dat);
    status = FLASH_ProgramHalfWord(0x8002680c,dat);

    Flash_rd_dat_32bit(0x80026800,fla_buf_32,8); //¶ÁÈ¡¸ÕдÈëµÄÊý¾Ý

网友A:
你看看status的值对不对?

网友B:
FLASH_SAVE_ADDR  0X08030000                          256KB的最高地址为0x08040000

网友B:
有这样的帖子:
STM32F103RCT6写内部FLASH实验,复位后再次读取却都是65535,说好的掉电存储呢?FLASH 256k

u16 SET_DATA[7] = {400,2000,400,2000,100,200,2013};
u16 Read_flash_buf[7];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4800);//串口初始化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Read_flash_buf,7);

for(i=0;i<7;i++)
printf("%d  ",Read_flash_buf);
printf("\t\n");

SET_DATA[6] = 2014;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SET_DATA,7);

while(1);

----------------------
结果是:
已经解决 ,犯了个低级错误。。FLASH_SAVE_ADDR  0X08030000                          256KB的最高地址为0x0804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status的值对不对?

这个值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