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中断需要执行的程序过长优化问题

楼主(2016-01-11):
  程序systick中40us进一次中断,中断程序大概耗时38us,除此之外,每过1ms会有耗时4us的中断,还有10ms的中断。担心中断时间不够,程序出问题。
  请教各路大神,如何精简程序,38us的那个程序,大致都是加减乘除等计算,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程序精简办法。左移右移还有减少除法之类的都用过了。

网友A:
进入中断后,先关掉总中断啊。干完了活,再开

网友B:
复杂算法放后台执行,中断激活后台任务就行了

网友C:
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RTOS来做,通过线程来解决冲突。

网友C:
1建议你把中断程序优化下,写到其他位置,和中断分离,这样扫描的周期 会短点
2另外,你可以考虑用定时中断啊,这样避免了中断程序没扫描完,中断就被复位。
3程序一般控制毫秒控制肯定能达到工业使用要求的,你也可以把定时时间加长点。

网友D:
你这个cpu的占用率也太高了吧,40微秒的时间中断程序就占用了38微秒。建议优化中断程序或是换芯片。还有,程序实时性要求有那么高吗?一定要用中断?

网友E:
优化算法,或者再换性能更高的芯片。。。40us每次的中断,38us的每次中断处理时间,单单从字面的描述上来看就感觉够呛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是两方面问题,第一,你的CPU能不能满足你的代码实时性的要求。第二,你的代码是否需要这个实时性。

第一个问题,可以优化这些代码或者更换更高主频的器件。

第二个问题,不需要这么强的实时性就降低代码运行的次数,systick中的代码如果不需要25KHz的调用次数可以降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算法放后台执行,中断激活后台任务就行了

不管放在那儿,它总是需要耗时的,而中断控制对象所需的实时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RTOS来做,通过线程来解决冲突。

RTOS是什么,我去查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建议你把中断程序优化下,写到其他位置,和中断分离,这样扫描的周期 会短点
2另外,你可以考虑用定时中断 ...

systick的没法挪到别的位置,控制对象实时性很高。而且必须是40us啊,这都是硬件设计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cpu的占用率也太高了吧,40微秒的时间中断程序就占用了38微秒。建议优化中断程序或是换芯片。还有, ...

确实很高,硬件电路都设计好了,而且不允许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是两方面问题,第一,你的CPU能不能满足你的代码实时性的要求。第二,你的代码是否需要这个实 ...

用的f051的R8的片子,只能尽力去满足,已经不能再改芯片了。而且控制对象确实需要这种实时性

网友G:
你把你那个38us的运算式子贴出来,看看有没办法优化。

网友H:
如果中断程序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中断后给个信号量就行了,程序放在中断外面执行
如果中断程序实时性要求高,就要优化设计了,可以肯定的说,你的程序有问题

完全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你那个38us的运算式子贴出来,看看有没办法优化。

主频48M,这是程序计算最多的一部分,还有些没贴,这部分耗时20us。

网友I:
引用 网友J:
RTOS是什么,我去查查,谢谢。

RTOS是实时操作系统,任务调度之类的也会占用资源,你用了之后只会死的更快。如果38us的计算是每次必须执行的话,只能是提高主频,加快CPU的执行速度了。什么放到后台执行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可能导致错过该次运算。

网友K:
程序systick中40us进一次中断,中断程序大概耗时38us,   这还只是一个中断,还有其他工作。

如果整个程序不能有大的优化空间,或者这个中断函数不能有大的优化空间,唯一办法就是换单片机了。。。

网友K:
25K计算频率,而且要复杂式子。有点像开关电源之类,但是F0没有高精度的PWM模块啊,数字电源不是要高分辨率PWM模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程序systick中40us进一次中断,中断程序大概耗时38us,   这还只是一个中断,还有其他工作。

如果整个程序 ...

谢谢版主大人亲睐,可惜的是不能换啊。只能一句一句扣时间了

网友D:
建议从程序架构方面下功夫吧。比如,每次进去中断保存上下文的时间都不少的,能否改成状态机?

网友L:
40us的固定周期,38us的复杂算法计算,除了优化算法没有任何办法了,不算其他任何任务cpu占用就是95%了.楼主这个很像之前我做过的变频器,当时是100us的中断,30多us的计算时间.楼主这个除了大幅度优化算法就只能换mcu了,计算这么频繁可以换dsp,而且建议算法占用cpu时间不超过50%,提高稳定性.RTOS切换任务要占用资源,用在这里是雪上加霜

网友L:
粗略看了下楼主的中断计算程序,基本没有用到除法,也没有浮点运算,那么除非能更改整个算法或者算法逻辑有重大问题可以修改,感觉基本没有太多的优化空间.不知道楼主的mcu带不带硬件乘法器.目前看来只有换用带硬件乘法器和更高主频的mcu或者dsp这条路可以走了.你要是说服老大这个芯片做不到,硬件芯片也是可以换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J:
Inverter_Input_Voltage=SmpData[VBUS]*SmpVbus_Para>>12;
                Inverter_Input_Voltage=400000;
                Inverter ...

                                                                Inverter_Input_Voltage=SmpData[VBUS]*SmpVbus_Para>>12;
                Inverter_Input_Voltage=400000;
                Inverter_Output_Voltage=((SmpData[VAC]-Vac_Calibration)*SmpVac_Para>>12)+Voltage_Island;
                Inverter_Output_Voltage=KSin_Vac[Inverter_Cnt]-325270;
                Inverter_Current=(SmpData[IAC]-Iac_Calibration)*SmpIac_Para>>12;
                Inverter_Current=KSin_Iac[Inverter_Cnt]-25000;
这几句重复计算并赋值没明白是何意义,感觉像是重复计算了。其它部分也觉得没多大优化空间了。担心总归是担心,实际行不行还是做完了测试吧。实在不行,就只能在MCU主频上想办法,24MHZ不算快....或者能不能更改MCU时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Inverter_Input_Voltage=SmpData[VBUS]*SmpVbus_Para>>12;
                Inverter_Input_Volt ...

谢谢谢谢,这个重复计算是我调试的时候用的,没有隐去而已。
时钟是48M的,我再接着改改吧,不过也没啥可改的了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粗略看了下楼主的中断计算程序,基本没有用到除法,也没有浮点运算,那么除非能更改整个算法或者算法逻辑有重 ...

唉。难的就是换不了芯片啊,也并没有乘除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25K计算频率,而且要复杂式子。有点像开关电源之类,但是F0没有高精度的PWM模块啊,数字电源不是要高分辨率 ...

哈哈,识货啊。F0可以用timer发PWM波啊

网友G:
如果能保证最大不超过38us的话也还可以,把40us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1ms中断次之,10ms中断最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粗略看了下楼主的中断计算程序,基本没有用到除法,也没有浮点运算,那么除非能更改整个算法或者算法逻辑有重 ...

M0+好像是有乘法指令的吧

网友K:
楼主不如贴出原理图框架  还有程序功能和主流程  可能有人能帮你想想办法改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J:
谢谢谢谢,这个重复计算是我调试的时候用的,没有隐去而已。
时钟是48M的,我再接着改改吧,不过也没啥可 ...

看楼下的评论又想了下,你那个计算式里面也没啥除法或者浮点数运算,算法本身优化程度不大。如楼下的一个朋友说的,40us中断和10ms中断,肯定存在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开启中断嵌套不知是否可行呢,即40us拥有最高中断优先权,如果正在执行10ms中断的时候40us中断到了,则可直接嵌套执行40us中断。从电脑CPU的角度来看,你这个算是CPU占用率快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Inverter_Input_Voltage=SmpData[VBUS]*SmpVbus_Para>>12;
                Inverter_Input_Voltage=400000;
                Inverter ...

把汉字补上,我们看的时候会轻松很多,最好多加点注释,比如哪部分实现哪些功能等

网友M:
看了程序, 不用尝试在指令上节省了。

如果你能想到很好的算法, 或者转变一下思路, 肯定能行的通, 因为发现你的算法,太复杂了

网友F:
就编译器而言给楼主一个优化建议,keil下可以设置优化等级LEVEL3 然后OPTIMIZE FOR TIME。

还有就是将这部分代码保存在RAM中可以加快程序读取速率。

另外,既然是PWM为什么不用查表算法,每次都计算你当自己是DS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楼下的评论又想了下,你那个计算式里面也没啥除法或者浮点数运算,算法本身优化程度不大。如楼下的一个 ...

是这样的,这两天又节省了2us,1ms10ms中断优先级肯定低于systick的,勉强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不如贴出原理图框架  还有程序功能和主流程  可能有人能帮你想想办法改动。 ...

哈哈,谢谢。现在改到36us了,别的中断优先级改低也勉强够用了,就是很紧凑

网友C:
程序结构需要改进,有时候问题可以简单化的。

网友N:
建议你把中断程序优化下,写到其他位置,和中断分离,这样扫描的周期 会短点

网友O:
你的中断里面都干什么了啊,处理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C:
不需要这么强的实时性就降低代码运行的次数,systick中的代码如果不需要25KHz的调用次数可以降低一点。

网友P:
我的也是,中断中只是读了adc的数据,可是占去的时间还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