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L烧写不进去!

楼主(2016-01-11):
IAR提示SWIM未连接。
连接的MCU是不是151G6?
引脚怎么看?
电路图没错吧!

网友A:
官方的参考图。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79670-1-1.html
也可以参考这个,看看你的最小系统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是152的那个官方的Discovery开发板的原理图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n/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user_manual/CD00278045.pdf

电路虽然有些不同,但不妨碍到下载电路吧。现在是下载不了程序到MCU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