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5.17 器件列表

楼主(2016-01-11):
ARM中无法进行具体器件选择,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安装独立的DFP包。

网友B:
Keil5就这样,那个pack包需要独立安装。主要是软件越做越大,没法了。

网友B:
进去后,点这个绿色图标,进入安装包管理器。

网友B:
楼主看看,就这里,然后找你要开发的那个,在右边点安装就行了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就这里,然后找你要开发的那个,在右边点安装就行了 。

我的device 里没有pa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device 里没有pack

那可能是网络还没有连上吧,官方的列表还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device 里没有pack

需要你点那个Pack安装管理器,然后弹出这个菜单,左上角的更新。如果联网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联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