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tiny24A 用IAR开发的头文件用什么

楼主(2016-01-11):
请教ATtiny24A 用IAR开发的头文件用什么   还有不同系列头文件命名规则

网友A:
#ifndef __iot24v_h
#define __iot24v_h

#ifndef _AVR
#warning "You try to include ICCAVR header file."
#else

/* ATtiny26 register and bit name header file
* for ImageCraft ICCAVR compiler
*/

/* last changed 2003-09-19
*/

/* ADC */
#define ADCSR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3)//
#define ADC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24)//
#define ADC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4)//
#define AD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5)//
#define ADCSR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6)//
#define ADMU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7)//

/* Analog Comp */
#define A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8)//

/* 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 */
#define USI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D)//
#define USI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E)//
#define USI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F)//
#define USIB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0)//

/* Port B */
#define PIN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6)//
#define DDR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7)//
#define PORT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8)//

/* Port A */
#define PIN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9)//
#define DDR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A)//
#define POR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B)//

/* EEPROM */
#define EE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C)//
#define EE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D)//
#define EEAR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E)//
#define EEA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E)//
#define EEAR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E)//

/* Watchdog Timer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WDT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1)//

/* Timer/Counter 1 */
#define OCR1B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8)//
#define OCR1B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9)//
#define OCR1A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A)//
#define OCR1A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B)//
#define TCNT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C)//
#define TCNT1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C)//
#define TCNT1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D)//
#define TCCR1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E)//
#define TCCR1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F)//
#define TCCR1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2)//

/* RC oscillator */
#define OSCCA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1)//

/* Timer/Counter 0 */
#define TCNT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2)//
#define TCCR0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3)//
#define OCR0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C)//
#define OCR0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6)//
/* MCU */
#define MCU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4)//
#define MCU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5)//

/* Timer/Counter Interrupts */
#define TIFR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8)//
#define TIMSK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9)//

/* General Interrupts */
#define GIF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A)//
#define GIMSK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B)//

/* Stack Pointer */
#define SP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5D)//
#define SP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D)//
#define SP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E)//
/*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S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F)//
#define SPM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7)//
/* General Interrupt registers */
#define    INT0     6
#define    PCIE1    5
#define    PCIE0    4

#define    INTF0    6
#define    PCIF1     5
#define    PCIF0     4
/* Timer/Counter Interrupt registers */
#define    OCIE1A   1
#define    OCIE1B   2
#define    TOIE1    0
#define    OCIE0A   1
#define    OCIE0B   2
#define    TOIE0    0

#define    OCF1A    1
#define    OCF1B    2
#define    TOV1     0
#define    OCF0A    1
#define    OCF0B    2
#define    TOV0     0
#define    ICF1     5

/* MCU general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BODS     7
#define    PUD      6
#define    SE       5
#define    SM1      4
#define    SM0      3
#define    ISC01    1
#define    ISC00    0

/* MCU general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WDRF     3
#define    BORF     2
#define    EXTRF    1
#define    PORF     0

/* Timer/Counter 0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WGM02    3
#define    CS02     2
#define    CS01     1
#define    CS00     0

/* Timer/Counter 1 Control Registers */
#define    COM1A1   7
#define    COM1A0   6
#define    COM1B1   5
#define    COM1B0   4
#define    FOC1A    3
#define    FOC1B    2
#define    PWM1A    1
#define    PWM1B    0

#define    CTC1     7
#define    PSR1     6
#define    CS13     3
#define    CS12     2
#define    CS11     1
#define    CS10     0

/* Watchdog Timer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WDCE     4
#define    WDE      3
#define    WDP2     2
#define    WDP1     1
#define    WDP0     0

/* EEPROM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EERIE    3
#define    EEMWE    2
#define    EEWE     1
#define    EERE     0

/* Port A bits */
#define    PORTA7   7
#define    PORTA6   6
#define    PORTA5   5
#define    PORTA4   4
#define    PORTA3   3
#define    PORTA2   2
#define    PORTA1   1
#define    PORTA0   0
#define    PA7      7
#define    PA6      6
#define    PA5      5
#define    PA4      4
#define    PA3      3
#define    PA2      2
#define    PA1      1
#define    PA0      0

#define    DDA7     7
#define    DDA6     6
#define    DDA5     5
#define    DDA4     4
#define    DDA3     3
#define    DDA2     2
#define    DDA1     1
#define    DDA0     0

#define    PINA7    7
#define    PINA6    6
#define    PINA5    5
#define    PINA4    4
#define    PINA3    3
#define    PINA2    2
#define    PINA1    1
#define    PINA0    0

/* Port B bits */

#define    PORTB3   3
#define    PORTB2   2
#define    PORTB1   1
#define    PORTB0   0

#define    PB3      3
#define    PB2      2
#define    PB1      1
#define    PB0      0

#define    DDB3     3
#define    DDB2     2
#define    DDB1     1
#define    DDB0     0

#define    PINB3    3
#define    PINB2    2
#define    PINB1    1
#define    PINB0    0

/* 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 */
#define    USISIF   7
#define    USIOIF   6
#define    USIPF    5
#define    USIDC    4
#define    USICNT3  3
#define    USICNT2  2
#define    USICNT1  1
#define    USICNT0  0

#define    USISIE   7
#define    USIOIE   6
#define    USIWM1   5
#define    USIWM0   4
#define    USICS1   3
#define    USICS0   2
#define    USICLK   1
#define    USITC    0

/* Analog Digital Converter MUX Register */
#define    REFS1    7
#define    REFS0    6
#define    ADLAR    5
#define    MUX4     4
#define    MUX3     3
#define    MUX2     2
#define    MUX1     1
#define    MUX0     0

/* Analog Digital Converter Control/Status Register */
#define    ADEN     7
#define    ADSC     6
#define    ADFR     5
#define    ADIF     4
#define    ADIE     3
#define    ADPS2    2
#define    ADPS1    1
#define    ADPS0    0

/* Interrupt Vector Numbers */

#define iv_RESET        1
#define iv_EXT_INT0     2
#define iv_PCINT0           3
#define iv_PCINT1       4
#define iv_WDT          5
#define iv_TIM1_CAPT        6
#define iv_TIM1_COMPA   7
#define iv_TIM1_COMPB         8
#define iv_TIM1_OVF     9
#define iv_TIM0_COMPA          10
#define iv_TIM0_COMPB   11
#define iv_TIM0_OVF     12
#define iv_ANA_COMP     13
#define iv_ADC                14
#define iv_EE_RDY       15
#define iv_USI_STR      16
#define iv_USI_OVF       17

/* */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