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一个关于USB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现在在用429开发USB设备,请问1个EP,比如EP1,是否可以既是IN又是OUT

网友A:
你这个主要是用到单线协议的吧,?单线协议需要IO端口既可以读又可以写。是可以的,分时嘛,你需要读外部内容的时候就IN,需要往外OUT的时候再设置为OUT,通过方向寄存器设置。或者设置为准双向陌生。

网友A:
开漏输出GPIO_OUT_OD ——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O双向功能

网友B:
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马牛不相及

这就是21ic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