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16-01-11):
在pic单片机开发中,为了方便程序的修改和查询错误,能否将MPLAB主程序中的传感器模块程序抽出来单独建个c文件?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在主程序中添加什么内容?万分感谢!F:\知网论文

楼主:
图片如下,各位帮帮忙!!!:hug:

网友A:
在主程序添加头文件。

网友B:
mplab IDE 编辑程序很难用的。通常我们按下面方法处理编译

假如,有main.c  motor.c   key.c
对应头文件 main.h

在IDE中仅添加main.c   ,而在main.c里添加
#include “main.h”
#include "motor.c"
#include "key.c"

void main()
{
...//你的代码
}

而编辑就交给sourceInght,很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