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怎么计算

楼主(2016-01-11):
如题,

用multisim仿真,发现结果不对,同相端的偏置电压被软件当成了输入。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我的理解是:
1. Vb和Vo的输出成分中有一个VCC/2的分量,这一部分是不参与信号的放大的。
2. Vo=(Vb-VCC/2)*(1+R1/R2)-VIN*R1/R2
3. Vb=-Vo+VCC/2

对吗?

楼主:
Vb=VCC/2*(1+R1/R2)-Vo;
Vo=Vb(1+R1/R2)-VIN*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