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Cosmic 查看空间占用设置步骤解析

楼主(2016-01-11):
STVD+Cosmic不像MDK一样,默认是显示内存空间占用情况的,需要自己设置。网上找了几种办法,终于成功了。分享过程如下。

1.map文件的生成

点击确认即可,debug文件夹中即有.map文件生成。

楼主:
2.直接在编译信息中查看
1. 将附件压缩包中的mapinfo.exe解压到stvd的\安装路径\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中;
2. 用stvd打开你的工程文件,在工程上点右键选settings...
3. 右侧的选项卡选择Linker,将category的下拉框选成output,然后在Generate Map file前打勾;
4. 再将选项卡上选择到Post-Build,在下方文本框中新粘贴一行内容“mapinfo $(OutputPath)$(TargetSName).map”;
5. 点OK按键确定,菜单File->save workspace,保存工程;
6. 重新编译下,你就能看到flash,ram,eeprom占用字节数了 。

网友A:
不错。.map文件中生成的定义看不懂,楼主可以讲讲么?

网友B:
同问楼主,可以讲讲.map文件中的说明么,对STM8这个内核没有很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可以讲讲.map文件中的说明么,对STM8这个内核没有很了解

stm8编译后生成的.map看不懂了
看看百度文库的这篇**,权限不够,没法发链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map文件中生成的定义看不懂,楼主可以讲讲么?

map文件包括Segment、Modules、Stack Usage、Symbols这4部分。

网友E:
编译完成后有个叫unkown的选项,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定义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编译完成后有个叫unkown的选项,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定义来的

这个应该是没有初始化的参数,不知道定义值了。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可以讲讲.map文件中的说明么,对STM8这个内核没有很了解

看百度,有个讲的很详细的。不外乎就是程序,ram,rom和code区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C:
stm8编译后生成的.map看不懂了
看看百度文库的这篇**,权限不够,没法发链接了 ...

这个讲解的确实不错,我也参考了这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