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引脚高低电平

楼主(2016-01-11):
28035的ADC引脚在上电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我从外部电路给个电压会把该脚电压嵌位在输入电压吗?

网友A:
怎么说呢?如果我说了,你会感觉我说的都是废话,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可以看数据手册,你这一下子也问住我了,我认为是输入的状态,不会输出的,可能输入下拉、上拉的问题。个人想法,一切都要参考数据手册为依据,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看数据手册,但是没办法

网友B:
这个首先要定义好引脚的输入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如果我说了,你会感觉我说的都是废话,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可以看数据手册,你这一下子也问住我了 ...

谢谢

网友C:
ADC引脚加什么外围电路没有

网友D:
这个管脚的电平状态的还是需要多确定好的。

网友E:
可能是外围加输入下拉、上拉了

网友F:
管教的状态的是需要确定的。

网友G:
这得看控制引脚的寄存器怎么配置了吧,还有外围电路

网友H:
这个是不是得先定义引脚的输入方向,还有其他的初始化设置,上电一般都是默认为0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如果我说了,你会感觉我说的都是废话,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可以看数据手册,你这一下子也问住我了 ...

大神出现啦

网友I:
常用接口  不用钳位   电平匹配就好了

网友I:
做了工业方面的产品  你就会发现  各种电平转换

网友I:
还发现  现在国产的各种Buffer都出现了  都是用来替代进口器件
但是价格都是上千元一片

网友I:
哎   真为国产器件着急啊
咨询了一片LVDS接口芯片   2万多啊
吓死宝宝了

网友I:
不过这几年看到了国产芯片  FPGA等的影子了

网友I:
国内只要攻克了工艺   就好办了
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无群的

网友J:
看看数据手册上是怎么说的

网友K:
上电应该是中间态   也就是1.8V左右

网友E:
上电大多不是都默认是低电平吗

网友L:
楼主怎么解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