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的1000pf/2KV的对地电容

楼主(2016-01-11):
请问,网络变压器的1000pf/2KV的 对地电容,这个电容的管脚间距有什么要求没?我看满足1000pf/2kv的 有贴片的,插件的电容,引脚间距有2.5mm,5mm,7.5mm等等,我具体是选哪一种呢?谢谢啊!

网友A:
用于差模共模信号的阻抗匹配,高压电容1000pF将Pairs接到地上,改善EMI

网友A:
兄弟,你好,你的这个资料我下载不了,能否邮箱发我一下,十分感激!1716562667@qq.com

网友A:
EMI包括传导、辐射、谐波等等。电磁兼容性(EMC),EMS(电磁敏感性)。EMC=EMI+EMS

网友B:
给你说了高阳是的高手,你不信。

网友A:
封装跟你的电路板整体布局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了高阳是的高手,你不信。

:lol我是大忽悠。

楼主:
谢谢!主要是对这个电容的管脚间距的确定上。  是依靠打静电的实验效果上来确定最小管脚间距吗?(理论上越宽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主要是对这个电容的管脚间距的确定上。  是依靠打静电的实验效果上来确定最小管脚间距吗?(理论上 ...

说句心里话,参数如果一致,还是根据整体布局和封装来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跟你的电路板整体布局考虑。

谢谢!主要是对这个电容的管脚间距的确定上。  是依靠打静电的实验效果上来确定最小管脚间距吗?(理论上越宽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主要是对这个电容的管脚间距的确定上。  是依靠打静电的实验效果上来确定最小管脚间距吗?(理论上 ...

选择管脚间距,实际上是在选择封装。如果参数人家做到了,就说明可以满足要求,那么就看你封装了,设计上通常是以封装一致或整体效果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管脚间距,实际上是在选择封装。如果参数人家做到了,就说明可以满足要求,那么就看你封装了,设计上 ...

之前我准备用5mm的,结果同事说要用大的。具体多大,也没个定数。打静电是6kv的接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准备用5mm的,结果同事说要用大的。具体多大,也没个定数。打静电是6kv的接触 ...

理论上确实是大的比小的好。不过如果封装受限肯定是选择适合封装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