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0欧姆电阻

楼主(2016-01-11):
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正因为有阻值,也就和常规贴片电阻一样有误差精度这个指标。。电路板设计中两点不能用印刷电路连接,常在正面用跨线连接,这在普通板中经常看到,为了让自动贴片机和自动插件机正常工作,用零电阻代替跨线。
作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 可作跳线使用,避免用跳针造成的高频干扰(成为天线)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 0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接0欧姆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可用于测量大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做电路保护,充当低成本熔丝(圈圈USB电路中以0欧0603电阻充当USB过流保护)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1]
9.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1]
10.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11.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楼主:
解决方法
只要是接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
(2)用电容连接;
(3)用电感连接;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楼主:
其他用途
1、布线时跨线
2、电路调试时为调试预留的位置,调试时焊接上,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安装,有时也会用*来标注,表示由调试时决定。尽量少用拨码开关、跳针以免用户误操作。3、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4、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5、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还有就是不同尺寸0欧电阻允许通过电流不同,一般0603的1A,0805的2A,所以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还有就是在为磁珠、电感等预留位置时,得根据磁珠、电感的大小选择封装,所以0603、0805等不同尺寸的都有了。

网友A:
我一般在单点接地中使用0欧姆电阻连接两个地。

网友B:
在信号地和数字地之间用

楼主: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楼主:
不同尺寸0欧电阻允许通过电流不同,一般0603的1A,0805的2A,所以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还有就是在为磁珠、电感等预留位置时,得根据磁珠、电感的大小选择封装,所以0603、0805等不同尺寸的都有了。

网友C:
什么时候用0欧电阻,什么时候用磁珠呢

楼主:
一般0603的1A,0805的2A,所以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

网友D: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网友E: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
只要是接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 ...

那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怎样连接到一起呢

网友G:
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怎样连接到一起呢

我觉得用一个小电感连接比较合适吧。

网友H:
在电路的最初设计当中,经常用到0欧姆,方便调试

网友I:
以前设计经常用跳线,发现又占地,又有噪声,现在全换成0欧电阻了

网友J:
我一直以为0欧的电阻 相当于跳帽的作用,要用就焊上,不用就拿掉

网友K:
0欧姆电阻主要是为了方便调试,防止产生高频天线

楼主(2016-02-12):
有时候0欧姆电阻的目的就是实现飞线,且相连的,这种用法在单层板实现少量的双层板上用到的多,主要是节约成本。

楼主: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E:
那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怎样连接到一起呢

0欧电阻啊,磁珠也可以的

网友L:
知识贴,非常感谢

网友M:
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这个应该是比较常用的

楼主:
先分开,后合并,通过一定的处理方法,反正原理就是缓冲电势变化突变引起的干扰。

网友N:
长知识了。

楼主(2016-03-17):
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