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下版主,PIC 16f877A上电瞬间IO的电平可以设置成低电平么?

楼主(2016-01-11):
请问下各位,PIC 16f877A上电瞬间IO默认输出高电平,这个可以设置成低电平么?如果可以怎么设置?

网友:
驱动的时候外面下拉个电阻

楼主:
这个我知道,有人说加反相器或者加下拉,但是我想知道单片机自身内部可以配置这个的么?

网友A:
貌似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