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阻有没有必要加

楼主(2016-01-11):
一个npn和pnp组成的开关电路  请问这个R1有没有必要加???   不加能用吗???

楼主:
电路来了

楼主:
大神快来啊:'(

网友A:
必须加,因为有漏电流。这也反应了一个设计者的经验水平。

网友B:
不要大神大师地叫,恭恭敬敬叫“老师”吧!

地板说的对,甚至Q2也要有此电阻

网友C:
楼主可以亲自把R1拆了,体验一下“漏电流”,然后就知道是不是必须了,然后自己就是“大师”了。

网友D:
R1是为了让Q1工作在稳定的状态,排除外界的干扰,当Q2没有导通时,给Q1的基极提供一个持续的高电平。

网友E:
不加是正常的,加了就是学艺不精,说加了的人电路分析都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加是正常的,加了就是学艺不精,说加了的人电路分析都有问题,

这个是必须加的。  如果不加的话Q1基级就是浮空状态  。

Q2加不加就要看PA10的电平是否确定 如果确定的话可不加 如果不确定也得加对地电阻

网友G:
漏电流是啥

网友B:
入行不少于15载,仍不知加与不加

网友H:
我个人觉得加比较好,欢迎各位来讨论了。楼主自己实际测试一下如果不加,会怎么样

网友I:
这个电阻要加,另外Q2的基极怎么没有电阻?

网友E:
加那颗电阻啥用也没有,就是要加也应该家在q2的c级端,

网友:
R1有用,可以加快Q1的关断时间。参照ULN2003等的输入回路。如果不在意关断速度,不加电路也应该正常动作。

网友J:
楼主,如果不想后期使用出问题的话,还是加吧!!

网友:
增大R2的阻值,可以不加R1

网友K:
同意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阻要加,另外Q2的基极怎么没有电阻?

有电阻的  只是我这个是半部分图  另一部分接单片机的有下拉

网友L:
漏电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M:
加上吧,而且感觉R1值太小了,增大到100k,R2减小到1k,这样好点。

网友N:
漏电流  指额是什么?

网友O:
不是漏电流,而是为了保护PNP三极管 E B两端不被烧毁,PNP三极管有个参数是Veb,是两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一般的都是5v。如果下面那个三极管导通且没有那个R1的话,那么瞬间Veb就达到了24V,那不就挂了么。。所以要通过电阻分压,保护两端电压不超过最大的能承受的电压

网友O:
不是漏电流,而是为了保护PNP三极管 E B两端不被烧毁,PNP三极管有个参数是Veb,是两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一般的都是5v。如果下面那个三极管导通且没有那个R1的话,那么瞬间Veb就达到了24V,那不就挂了么。。所以要通过电阻分压,保护两端电压不超过最大的能承受的电压。具体两个电阻阻值你得根据三极管的参数具体计算就这样

网友A:
正确的解说应是如果Q2的漏电流是10UA的话,没有R1的存在,此电流全部经过Q1的基极,如果Q1的放大倍数100,此集电极电流1MA,如果严格关断的话,是不允许的,如果松的话,不加也可以,但是只少思路上有问题的。在关断时,Q2的VCE电压近似于24V,引发的漏电流会更大。导致Q1更大的电流,严重Q1开启,因此组成达林顿管的第二个管子的BE结肯定有个K级的电阻来旁路第一级的漏电流,可以看下经典的驱动IC,ULN2004,2804.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漏电流  指额是什么?

指的电迁移和少部杂散的电子由E漂移到C的形成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