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MPC5606仿真器

楼主(2016-01-11):
Jlink是否支持MPC5606的仿真

网友A:
应该是支持的吧,没有用过,不太懂

网友B:
支持不支持要看接口通讯协议,然后再看仿真器支持不支持这种通讯协议就行了。MPC5606用的是JTAG接口,只要你的JLink支持JTAG通讯接口,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看看你的通信协议是什么样的,文档里面应该有写

网友D:
用的是jtag接口,这个应该支持Jlin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