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神帮分析一下这个有关4905的电路

楼主(2016-01-12):
如图,看不明白稳压管D23在电路中的作用,使用过程D23如果用反或者损坏的话,电路不能正常输出。请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限制GS两极电压,主要防止超压而损坏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GS两极电压,主要防止超压而损坏MOS。

再问一下,为什么稳压管没有的时候,电路不能工作 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为什么稳压管没有的时候,电路不能工作 呢,谢谢

矛盾否?
“使用过程D23如果用反或者损坏的话,电路不能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矛盾否?
“使用过程D23如果用反或者损坏的话,电路不能正常输出”

修的电路板有稳压管坏的,还有方向焊反的,都没有输出,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的电路板有稳压管坏的,还有方向焊反的,都没有输出,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

稳压管坏了之后,一般都是短路多;
楼主这个电路,短路之后当然是没输出

网友A:
修的电路板有“稳压管没有的时候”?

网友B:
稳压管没有的话,Q36可能早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的电路板有“稳压管没有的时候”?

代工厂批量生产的,质量一般,缺件错件很正常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没有的话,Q36可能早就坏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