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 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6-01-12):
请教
C8051F020 的P0---P4口,只用作普通的输入输出口时,还需要设置交叉开关吗?如何设置?

网友A:
用输出时交叉开关要使能

网友B:
请看新华龙单片机的datasheet

网友C:
我记得厂家有一个配置工具,可用这个配置工具进行配置,然后它会自动给你生成相应代码。

网友D:
如果只是普通51功能默认设置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普通51功能默认设置就行。

默认也不行
要输出必须开XBAR

网友:
这个百度一下网上有没有现成配置的帖子,没有的话找找芯片手册吧。学会看芯片手册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