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大阻值的变阻器控制小阻值负载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6-01-12):
有没有用大阻值的变阻器(电位器)控制小阻值负载电压的方法?  (手上没有合适的小阻值变阻器)
大阻值的滑动变阻器(电位器)(1K-100K)控制 小阻值(10-30欧)负载两端电压的方法?
    能让电位器的量程得到充分的利用。小阻值负载全程在工作状态下。只不过电压大小会有变化。

这种电路怎么实现? 能么?

我知道 用单片机给电位器做AD测试 然后再pwm或者AD输出可以做的。  我这里想知道不用单片机如何实现?
各位。多谢了~

网友A:
你想 改变小阻值两端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 改变小阻值两端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5V-2V吧

楼主:
是555 芯片么?

楼主:
请问。555电路能达到多大的电流?

楼主:
没接触过555不是很明白。能具体解释一下么?

网友B:
:L你应该不是电子专业的吧?555是时基芯芯片

网友B:
你的电压源是多大?小阻值负载需要多大电流?拿个电阻直接与滑动变阻器分压不就行了吗?
要求太不明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不是电子专业的吧?555是时基芯芯片

嗯。不是这个专业的。 刚才去搜了 ne555 时基芯片。
电压5v     小阻值负载 需要  2-5v

因为手头上没有 合适的滑动变阻器啊。(我的滑动变阻器阻值太大。100k的)  负载的阻值又很小几十欧。。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