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关于USB端口的ESD保护

楼主(2016-01-12):
(无正文)

网友A:
有专用的USB ESD芯片,简单方便。

ST自家就有,单device用 USBLC6-2,OTG用 USBLC6-4

网友B:
专用芯片啊。非常多的。好多厂家都有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关于USBLC6-2,看了一下参数,VRM 反向截止电压最大是5V,VBR击穿电压最小是6V,VCL钳位电压最大12V或17V。有两点不太明白,如果干扰电压大于5V但没到6V,TVS管没被击穿,这时芯片IO口承受了超过5V的电压,IO口是不是会损坏?如果TVS管被击穿,VBUS接5V时,钳位到了5V,对于3.3V供电的芯片IO口也就承受3.3V左右,这时的IO口是不是也会损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