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RB的USART2能否ISP下载?

楼主(2016-01-12):
正在使用STM32L152RB设计一款产品,想在USART串口上预留ISP下载功能,由于布线关系使用了USART2。STM32L152RB有三个USART串口外设,资料说可以使用USART1或USART2进行ISP下载。
在应用笔记AN2606中说USART2 bootloader USART2_RX和USART2_TX对应的管脚是PD6和PD5,可是STM32L152RB是TQFP64,USART2_RX和USART2_TX分别在PA3和PA2上,不知道使用STM32L152RB
的USART2能不能实现ISP下载?

网友A:
Bootloader是在System Memory,这个区域必须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才能启动,正常工作状态下,这部分区域是被隔离开的,自动被绕开,Bootloader绝对不占用任何用户程序的资源。    简单地说:当你要使用ISP烧写
数据到Flash时,需要设置Boot1和Boot0启动System Memory中的Bootloader;烧写完成后,再重新设置Boot1和Boot0启动Flash中你自己的程序,进入正常操作。   2)STM32中的Bootloader使用USART1做为通信
端口,它使用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和偶校验,具有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

网友A:
默认的是使用了串口1,如果你想用串口2,需要修改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是在System Memory,这个区域必须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才能启动,正常工作状态下,这部分区 ...

STM32L152RB可以使用USART1或USART2进行ISP下载,就是说Bootloader支持这两个接口,见AN2606。

网友A:
楼主试过了没?直接什么都不用该,就可以通过USART2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过了没?直接什么都不用该,就可以通过USART2下载吗

咨询了力源技术支持,他们也不保证USART2能ISP,只好用USART1了。

网友A:
串口ISP下载方式(对应开发板BOOT0为1、2引脚,BOOT1为2、3引脚)
STM32下载程序的方法,与51单片机差不多,一般有三种方法:MDK编译器附带的烧写、串口ISP烧写、J-FLASH 方式烧写。
当然,不同的下载方式对应STM32启动方式也不同,如下图是STM32三种启动方式:
STM32 <wbr>串口ISP下载方式解读

● 第一种启动方式是最常用的 用户FLASH 启动,STM32的FLASH可以擦出10万次,所以不用担心芯片哪天会被擦爆!!!
● 第二种启动方式是系统存储器启动方式,即我们常说的串口下载方式(ISP),建议使用这种,速度比较慢。方便快捷,不用购买高额的JLINK。
● 第三种启动方式是STM32内嵌的SRAM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ISP下载方式(对应开发板BOOT0为1、2引脚,BOOT1为2、3引脚)
STM32下载程序的方法,与51单片机差不多 ...

本帖讨论的是第二种——串口ISP下载方式对于STM32L152RB应该使用哪一个USART口。

网友B:
使用ISP烧写时,需要设置Boot1和Boot0,使芯片进入ISP状态

网友C:
STM32L152RB可以使用USART1或USART2进行ISP下载,就是说Bootloader支持这两个接口,见AN2606。
但是还是用1比较好。2真没试过。

网友D:
看手册上说没说USART2是否有ISP功能

网友E:
这个情况下,默认一般都是第一个,所以你还是用第一个吧,想自己试用UART选择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手册上说没说USART2是否有ISP功能

Datasheet第20页:

网友A:
说是可以从串口2,实际上可以试试啊,看看到底行不行。

网友F:
默认USART1,要用USART2得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

网友G:
可是STM32L152RB是TQFP64,USART2_RX和USART2_TX分别在PA3和PA2上

芯片资料说USART2能ISP下载,应该就可以的,照楼上的方法设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