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程序下载完成后系统重新上电程序没了?

楼主(2016-01-12):
最近用STM32L051做一个项目,刚刚焊接好的板子能够正常下载程序然后调试仿真;板子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程序下载到板子上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但是给板子断电然后重新上电程序没有了,通过keil5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发现不了M0内核,通过J-Flash能正常下载程序?换过三块板子都是这样用一段时间就不行,这种情况出现三次了?(下载用的SWD模式,复位引脚通过一个电容接地,硬件别人设计)

网友A:
应该是内部的程序被破坏了,需要通过配置一下激活内核。二姨家的测评板块貌似有过这个问题,我去帮你找找看。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人家说的是需要升级固件才行,你升级一下ST-Link的固件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j_link下载器,当前固件库版本是j_link 4.90 算是比较新了

网友B:
可能是程序损坏了。用ISP重新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