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393比较器单电源供电时,输入信号是交流电,比较器输出?

楼主(2016-01-12):
当输入信号是交流电时,比较器本应该是双电源供电的,可是购买的模块接的是单电源。能否帮忙分析下,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比较器的输出和输入是什么关系,参考电压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比较器还有什么模块?!
好好看看模电书吧,这么基本的知识,模电书上都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B:
该同学这种勇于发帖的精神值得赞扬!听LS大神的建议看下书先。

网友C:
单电源、双电源都可以用,
关键看你的输入信号参数和设计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