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串口编程问题

楼主(2016-01-12):
linux C

串口通讯流程:
com_set();
while(1)
{
    tcflush(fd,TCIOFLUSH);//先清空所有缓冲区
    write(fd,sendbuf,len);
    read(fd,recvbuf,len);
}

read总是读不到数据:
1.去掉tcflush(fd,TCIOFLUSH)后正常。但是第一次运行时read也是返回0,以后正常(可能跟comset中也有tcflush有关)
2.在不去掉tcflush(fd,TCIOFLUSH)的情况下,将串口的参数
options.c_cc[VTIME] = 1; //100ms
改大一点到2,串口接收正常。
但是单纯的再tcflush(fd,TCIOFLUSH)后usleep(200ms)也不行

问题:
串口的tcflush是怎么个用法?
还是想将options.c_cc[VTIME]设置为1,然后每次发送前还是要清缓冲区,该怎么做?

网友A:
网上例子很多,个人表示,没这么搞过......

楼主:
使用select设置超时时间解决了问题

网友B:
谢谢分享!需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