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帮忙计算金升阳电源模块的负载的功率

楼主(2016-01-12):
   电路中,采用金升阳的WRA2415CKS-1W电源模块产生正负15V为U8和U11供电,现在现场应用中,有9套产品的电源模块损坏,导致没有正负15V输出,金升阳模块是由24V产生15V,24V电源进行了滤波及电流平滑处理,现在怀疑电源模块电路设计问题,所以想计算一下模块的负载的功率有没有超出额定值,所请大家帮忙计算一下他的负载功率。谢谢

楼主:
整个电路实现采集电流并输出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电路实现采集电流并输出的功能

负载功率是否超过额定值可直接串入电流表进行测试就可以了,如果要计算必须得知道后级每个器件的功耗。
建议将失效电源寄回金升阳进行客诉分析处理或直接联系金升阳的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功率是否超过额定值可直接串入电流表进行测试就可以了,如果要计算必须得知道后级每个器件的功耗。
...

请问,电源模块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呢,有没有可能电路设计导致他损坏呢

楼主:
请问上面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吗?为什么应用中,电源模块U1总是损坏呢 U1采用24V开关电源供电,且电源进行了处理,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