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传输线变压器工作原理,你能看懂么?

楼主(2016-01-12):
以下整个顶楼,都是百度上复制过来的,需要看图的直接百度一下,马上搜到。

问题:看完后,你能理解它说的什么意思么?

传输线变压器

传输线变压器, 顾名思义,它是在传输线和变压

器理论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新元件,它既

具有变压器的性能,又有传输线的特性,因此具有频

带宽的特点,通常被用在射频电子电路中。

目录

传输线变压器的结构

传输线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传输线变压器的特点

传输线变压器的应用

传输线变压器的结构

传输线变压器由环状磁芯和传输线构成,磁芯是

用高导磁率、低损耗的铁氧体材料制成的,其直径可

大可小(视功率的大小而定),小的只有几毫米,大

的有几十毫米,将传输线(扭绞线、平行线、同轴线

等)缠绕在磁芯上所形成的便是传输线变压器,其结

构见图1 所示,它有四个端子,可分别接信号源和负

载。

传输线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对于普通变压器,其本身的高频特性差。而要改

善低频响应,就要增加初级线圈匝数(加大电感),

这样又导致分布电容的增大,使高频响应愈加变坏。

采用高导磁率磁芯可使高、低频率特性大大改善,但

磁芯都有其最佳工作频段,高于此频段时,磁芯的损

耗增加,使其传输效率下降。由于分布电容和漏感的

影响,即使采用了高导磁率磁芯的普通变压器,仍然

不能工作在更高的频段和传递宽带信号。而新元件——

传输线变压器,因其最高频率可达几百兆赫甚至上千

兆赫,而常在射频段使用。

由于两根导线紧靠绕在一起,因此任意点的线间

电容都是很大的,且在整个线上是均匀分布的。由于

导线绕在高µ 磁芯上,故导线每一小段的电感量是很

大的,且均匀分布在整个线上。由此传输线可以看成

由许多电感、电容组成的耦合链,传输线变压器正是

利用这些电感和电容之间的耦合, 完成了能量的传输

。因此,在传输线变压器中,两线间的分布电容不但

不会影响高频能量传输,而且是电磁能转换的必要条

件。由于电磁波主要是在导线间的介质中传播,磁芯

的损耗对信号传输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少,所以传输线

变压器的最高工作频率就可以大大提高,这就使传输

线变压器传输高频、宽带信号成为可能。

负载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等时,即在负载匹配

的条件下,两个线圈中通过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图2),在磁芯中产生的磁场正好相互抵消,因此

磁芯中没有功率损耗,这对传输线工作方式极为有利

。由于2、3 两端都接地,这样信号电压V1 加在传输

线始端1、3 时,同时也加到线圈1、2 两端,负载则

也接到线圈的3、4 端(图3),传输线变压器同时按

变压器方式工作。由于电磁感应,负载也获得了与V1

大小相等的感应电压V2,不过V1 与V2 反相。此时,

在1、3 和2、4 端的电压仍分别为V1 和V2,从而也保

证了传输线工作方式的电压关系。

可见,在信号源和负载之间同时存在两条能量传

输途径。在高频范围,激磁感抗很大,激磁电流可以

忽略不计,传输线方式起主要作用,这时变压器的漏

感和分布电容等都作为传输线特性阻抗的组成部分,

上限频率不再受漏感和分布电容的限制,且不受磁芯

频率上限的限制。在中频段上,漏感作用不明显,激

磁感抗仍然很大,激磁电流仍可略去,传输变压器近

似于理想传输线。同时由于传输线的电长度很短(一

般小于八分之一波长)可视为短接线,输入信号将直

接加到负载上,能量的传输不会受到变压器的影响,

因此传输线变压器具有良好的高频特性。在低频率段

,由于激磁感抗下降,激磁电流上升,输出将减小,

但由于采用了高µ的磁芯,两线圈的耦合很紧,信号仍

可由次级很好地输出,此时变压器传输方式起着主要

作用。因此,在低频率段传输线变压器仍具有较好的

特性。

传输线变压器的特点

传输线变压器是传输线工作原理和变压器工作原

理相结合的产物,信号能量根据激励信号频率的不同

以传输线或变压器方式传输。因此,传输线变压器具

有良好的宽频带传输特性。传输线变压器与普通变压

器相比,其主要特点是工作频带极宽,上限频率高达

上千MHz,频率覆盖系数(即上限频率对下限颇率的

比值)达到104。而普通高频变压器的上限频率只能达

到几十MHz,频率覆盖系数只有几百。由于传输线变

压器有良好的高频和低频特性,且具有体积小、易制

作、承受功率大、损耗小的特点而在射频段被广泛应

用。

传输线变压器的应用

1. 实现宽带阻抗匹配

2. 实现平衡、不平衡转换

3. 实现功率合 传输线变压器

传输线变压器, 顾名思义,它是在传输线和变压

器理论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新元件,它既

具有变压器的性能,又有传输线的特性,因此具有频

带宽的特点,通常被用在射频电子电路中。

目录

传输线变压器的结构

传输线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传输线变压器的特点

传输线变压器的应用

传输线变压器的结构

传输线变压器由环状磁芯和传输线构成,磁芯是

用高导磁率、低损耗的铁氧体材料制成的,其直径可

大可小(视功率的大小而定),小的只有几毫米,大

的有几十毫米,将传输线(扭绞线、平行线、同轴线

等)缠绕在磁芯上所形成的便是传输线变压器,其结

构见图1 所示,它有四个端子,可分别接信号源和负

载。

传输线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对于普通变压器,其本身的高频特性差。而要改

善低频响应,就要增加初级线圈匝数(加大电感),

这样又导致分布电容的增大,使高频响应愈加变坏。

采用高导磁率磁芯可使高、低频率特性大大改善,但

磁芯都有其最佳工作频段,高于此频段时,磁芯的损

耗增加,使其传输效率下降。由于分布电容和漏感的

影响,即使采用了高导磁率磁芯的普通变压器,仍然

不能工作在更高的频段和传递宽带信号。而新元件——

传输线变压器,因其最高频率可达几百兆赫甚至上千

兆赫,而常在射频段使用。

由于两根导线紧靠绕在一起,因此任意点的线间

电容都是很大的,且在整个线上是均匀分布的。由于

导线绕在高µ 磁芯上,故导线每一小段的电感量是很

大的,且均匀分布在整个线上。由此传输线可以看成

由许多电感、电容组成的耦合链,传输线变压器正是

利用这些电感和电容之间的耦合, 完成了能量的传输

。因此,在传输线变压器中,两线间的分布电容不但

不会影响高频能量传输,而且是电磁能转换的必要条

件。由于电磁波主要是在导线间的介质中传播,磁芯

的损耗对信号传输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少,所以传输线

变压器的最高工作频率就可以大大提高,这就使传输

线变压器传输高频、宽带信号成为可能。

负载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等时,即在负载匹配

的条件下,两个线圈中通过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图2),在磁芯中产生的磁场正好相互抵消,因此

磁芯中没有功率损耗,这对传输线工作方式极为有利

。由于2、3 两端都接地,这样信号电压V1 加在传输

线始端1、3 时,同时也加到线圈1、2 两端,负载则

也接到线圈的3、4 端(图3),传输线变压器同时按

变压器方式工作。由于电磁感应,负载也获得了与V1

大小相等的感应电压V2,不过V1 与V2 反相。此时,

在1、3 和2、4 端的电压仍分别为V1 和V2,从而也保

证了传输线工作方式的电压关系。

可见,在信号源和负载之间同时存在两条能量传

输途径。在高频范围,激磁感抗很大,激磁电流可以

忽略不计,传输线方式起主要作用,这时变压器的漏

感和分布电容等都作为传输线特性阻抗的组成部分,

上限频率不再受漏感和分布电容的限制,且不受磁芯

频率上限的限制。在中频段上,漏感作用不明显,激

磁感抗仍然很大,激磁电流仍可略去,传输变压器近

似于理想传输线。同时由于传输线的电长度很短(一

般小于八分之一波长)可视为短接线,输入信号将直

接加到负载上,能量的传输不会受到变压器的影响,

因此传输线变压器具有良好的高频特性。在低频率段

,由于激磁感抗下降,激磁电流上升,输出将减小,

但由于采用了高µ的磁芯,两线圈的耦合很紧,信号仍

可由次级很好地输出,此时变压器传输方式起着主要

作用。因此,在低频率段传输线变压器仍具有较好的

特性。

传输线变压器的特点

传输线变压器是传输线工作原理和变压器工作原

理相结合的产物,信号能量根据激励信号频率的不同

以传输线或变压器方式传输。因此,传输线变压器具

有良好的宽频带传输特性。传输线变压器与普通变压

器相比,其主要特点是工作频带极宽,上限频率高达

上千MHz,频率覆盖系数(即上限频率对下限颇率的

比值)达到104。而普通高频变压器的上限频率只能达

到几十MHz,频率覆盖系数只有几百。由于传输线变

压器有良好的高频和低频特性,且具有体积小、易制

作、承受功率大、损耗小的特点而在射频段被广泛应

用。

传输线变压器的应用

1. 实现宽带阻抗匹配

2. 实现平衡、不平衡转换

3. 实现功率合

△完

网友A:
我觉得如果要分享,还是传个链接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要分享,还是传个链接比较好吧

链接到: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FBktenn0CuK6yegIzy

楼主:
某网站上复制粘贴来的,我看这个讨论很重要,就弄过来接着讨论。

@
关于传输线变压器的两种说法,哪种正确?

用户名:wuljia
注册时间:2009-12-15 15:21:00
楼主  发布时间:2013-3-12 11:22:14    点击率:188
关于传输线变压器的两种说法,哪种正确?
说法一:

-------------------------------------------

对于传输线变压器来说,传输线本身的信号传递过程,与传输线用来做馈线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与普通传输线相比,只不过我们通过外部的加磁芯,或其他手段,强迫此传输线的两端之间出现电位差;而传输线单纯用于信号传递的时候,通常传输线两端对地电位是不变的。

在传输线变压器中,(如果我们忽略传输线的损耗)传输线变压器的传输线首尾两端的电压(平衡传输线的差模电压,或同轴电缆内导体与外导体之间的电压)是不变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传输线变压器的信号处理能力,等于用来做传输线变压器的传输线本身。

最后,传输线变压器的信号完全不依赖磁场耦合,这是传输线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的根本区别。在传输线变压器中,我们经常使用磁芯,但这里磁芯完全不是用来耦合功率,而是用来产生一个很大的功模电感,这个电感存在的目的是阻止共模电流,或者说增加传输线变压器两端的隔离度。

--------------------------------------------

说法二:

--------------------------------------------

传统变压器,初次级间完全依赖磁传递能量;

传输线变压器,初次级间的线间电容与磁一起参与传递能量.

这就是两种不同变压器的根本区别.

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从一个正弦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电压随时间变化最大的就是上升沿和

下降沿,这部分能量由初次级间的线间电容偶合传递;电压随时间变化最小的

就是顶部和底部,这部分能量通过磁偶合传递.

把一个正弦波分成两个不同途径来传递,这就是同样功率传输线变压器比传

统变压器体积小的根本原因,也是传输线变压器线性特别好的根本原因.

--------------------------------------------

哪种是正确的?

用户名:HWM
注册时间:2009-12-15 16:22:00
1楼  发布时间:2013-3-12 11:22:14
传输线变压器就是将传输线绕成一个“电感”。由于其双线并绕,其双线间的特征阻抗维持不变。传输线变压器既具有变压器(1比1)特性,同样也具有传输线特性。具体就看你如何应用了。

用户名:李冬发
注册时间:2009-12-15 19:09:00
2楼  发布时间:2013-3-12 11:22:14
第一个描述是很扯的蛋的。

3楼  发布时间:2013-3-12 11:22:14
传输线变压器再低频工作于变压器状态,利用磁场耦合,高频时工作于传输线状态,利用自身的分布参数

楼主:
以上所有问题,必须把传输线变压器本初设计思路--简单地说,就是发明者是怎么想出来的--弄清,否则扯不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上所有问题,必须把传输线变压器本初设计思路--简单地说,就是发明者是怎么想出来的--弄清,否则扯不清 ...

下面这个传输线变压器物理构成图,哪错了?为什么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传输线变压器物理构成图,哪错了?为什么错了?

说到这个话题,中文论坛中此知识来源,高度统一,就是张肃 文的[高频电子线路],而且就那两页。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到这个话题,中文论坛中此知识来源,高度统一,就是张肃 文的[高频电子线路],而且就那两页。

...

接上页:

楼主:
此书当时浪费我许多时间,不管看多少遍,都有点晕乎,感觉自己理解能力太弱,暂时搁置。
如今看来,网上许多人对TT的理解,也都是止于此书!机械复述教材原文,说明大家都不大理解!可见当初放弃继续看此书,是正确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所有问题,必须把传输线变压器本初设计思路--简单地说,就是发明者是怎么想出来的--弄清,否则扯不清 ...

这个讨论很有意义。发明者也不一定把原理都搞透了,有效果就先用起来,后人再慢慢总结。一个搞清楚了的事,一般也能讲清楚;多数人感到理解困难的原理,反证了该原理没被讲清楚。

要讨论清楚,需要依据事实,最好拿数据说话。如果有学生搞这个原理课题,需要做不少实验。
传输线变压器原理的应用还有磁环-绞线:“功率合成器”、“功率分配器”、“平衡-非平衡变换器”等。体现原理的指标有:插损、带宽、匹配等。
现象:
在20-800MHz范围的上述器件中,1.磁环的导磁系数在20左右,高导磁系数的低频效果好,频带窄;低的高频指标较好,频带上移。2.指标跟绞线长度(绕前)有关,长的低频指标较好,短的高频指标较好。3.对于相同导磁系数的磁环,使用小尺寸磁环、相同短绞线下不同匝数的绕制,有望移动频带、改善带宽。......

这里面参予了多个原理,由此可以展开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讨论很有意义。发明者也不一定把原理都搞透了,有效果就先用起来,后人再慢慢总结。一个搞清楚了的事 ...

先别扯这些,把上面教材中的两页内容看懂先。

根据上面图片中教材内容,问几个为什么。
问题一,333页第二大段,为什么说必须是1,4或2.3同时接地才行?

楼主:
问题二,紧接着上面部分,教材又来了句:1.3看进去的阻抗应等于Rc。
为什么这么说?"应等于"是什么意思?

楼主:
8楼图片中第三段问题最关键,也是最多疑的。

问题三,如何理解"通常同时存在这两种工作模式"这句话?怎么个同时存在法?

楼主:
问题四,8楼图片上倒数第二段最空虚,高频的原因就一句话-分布电容成了传输线一部分!两种模式同时存在,你不用只用一个模式来解释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四,8楼图片上倒数第二段最空虚,高频的原因就一句话-分布电容成了传输线一部分!两种模式同时存在,你 ...

你把8楼顺时针转兀/2如何?

x7在学元大 玩任性 主贴版式吓死一大堆人

网友B:
根据上面图片中教材内容,问几个为什么。
问题一,333页第二大段,为什么说必须是1,4或2.3同时接地才行?
问题二,紧接着上面部分,教材又来了句:1.3看进去的阻抗应等于Rc。
为什么这么说?"应等于"是什么意思?

第一问,为什么”必须1,4同时接地“,我没有具体结果,只能猜想是由结果的差别得出的结论。如果4端不接地,整个结构就是传输线接悬浮负载RL,在源端呈现一个单端口负载Zin。
第二问,是为了达到最大带宽和吸收最大功率,要求Zin=Rc(源阻抗),这就同时要求绞线特性阻抗=Rc,RL=Rc。这些条件,对于上面悬浮RL的传输线条件是需要的。还不清楚变压器原理在其中起到多少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磁环降低了磁力线的发散,对提升幅度有作用。

网友B:
问题三,如何理解"通常同时存在这两种工作模式"这句话?怎么个同时存在法?
问题四,8楼图片上倒数第二段最空虚,高频的原因就一句话-分布电容成了传输线一部分!两种模式同时存在,你不用只用一个模式来解释把?

这两个问题差不多。我的理解,传输线模式是主要工作模式。当绞线绕在磁环上,就形成电感结构,源电流流过”电感“会在磁环中形成磁通,该磁通会增进耦合、降低无磁环时的损耗。不论这种效应称作什么模式造成的,效应是存在的。

网友D:
传输线变压线类似于双股同YAO的线圈,因此,有相同的磁通量,电压大小和极性相同,基于以上的认只可得出阻抗变换,功率分配等功能,

网友B:
想起来有一种巴伦,是纯变压器结构:原边驱动,经磁环磁通耦合,在次边输出。这个原边、次边各由绞线的一根导线构成。
这种变压器原理的巴伦频带也很宽,说明变压器原理的功能也可以很大。
回到第一问”为什么4端一定要接地?“,是因为4端是原边的一端,不接地形不成变压器结构。

楼主:
等了4天了,还是没等到[看图识字],在意料之中。

第一个问题:
传输线变压器太娇气了,无法通过简单地通过移动ground,实现同向或反相的反转!!!(引用张肃文说法,功率无所谓同/反相,这里同反指的是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了4天了,还是没等到[看图识字],在意料之中。

第一个问题:

教材这个地方,谁要说看懂了,看明白了,恰恰说明是没看懂,没看明白,有时间给大家看看最初的英文资料,是如何讲解这个东西是如何构思出来的。

网友E:
建议LZ就此罢了....

太外行了!

网友E:
就像那个“纠缠”帖子,什么“波包”之类的玩意儿....

物理学家们早就证明了其必然色散,波粒二象性及其几率解释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E:
关于TLT,将另外开一个帖子说明一下....

其实,早先已经有所论述。

网友C:
我看这样讲:它的连接应该同时符合(或满足)2种原理,才能形成预期阻抗的宽带传输。

关于最后“高频……,低频……”,是错误的。

没有深的研究(甚至连“研究”都算不上),观点谨供批判,不适宜于学习应用。

原图转一下这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这样讲:它的连接应该同时符合(或满足)2种原理,才能形成预期阻抗的宽带传输。

关于最后“高频…… ...

这是标准的望文生义啊! 传输线 +变压器=传输线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就此罢了....

太外行了!

来个内行的感情好啊!

注:用关键字百度的结果,前20页我浏览过了。
所以建议用已掌握知识,自己推导理解。不然看着眼熟。

网友C:
其实俺是“望图生义”的。
也不知哪不对头了,你能告诉俺么。

算了吧,还是恁俩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俺是“望图生义”的。
也不知哪不对头了,你能告诉俺么。

大师气势汹汹上来,大吼一声:

你是外行!

这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是内行!

怎么个内行呢?原话如下:
△ 1.传输线变压器(TLT),顾名思义既有传输线特性且又同时具 有所谓的变压器特性。
2. 其就是某种共模电感。
3. TLT本质上是一条传输线,其能量是通过传输线内的电磁场传 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变压器磁耦合。“变压器”只是为了起到 某种隔离和变换作用。
4. TLT是RF器件,工作频率相对较高。由于采用了传输线(并行 绞线或同轴电缆)形式绕制,可以近似地认为其为全耦合(即 无漏磁)。又由于工作频率较高,而其负载通常在几十欧数量级,励磁电 感的感抗远大于负载阻抗,由此可以近似地认为其就是个理想 变压器。这样可近似认为,传输线变压器的两侧电流和电压相 等。

楼主:
针对4点,有几个问题:
4中的"并行绞线"是怎么绕出来的?两条线,既要平行,又要相交,感觉绕这个有难度啊!!!

疑问2.虽然它名字叫1:1传输线变压器,你能根据1:1这个匝数比,把理想变压器电压比=匝数比和电流比=1/匝数比的 特性代入,从而得到TLT两侧电流/电压相等?

楼主:
针对3.能量是通过"线内"的电磁场传输,感觉这个说法还不如张肃文的说法靠谱:线间电容耦合!

针对2.虽说是1:1,貌似像,但你看共模电感是怎么绕的?随便拆开个开关电源看看就知道了。

针对1.根据以上三点,1的说法还不如张肃文的说法靠谱--TLT是两种工作原理的结合,具有两种工作方式。
是两种特性的结合?

楼主:
3年过去了,对TLT的认识仍旧没有改变,奇迹:

用户名:HWM
发布时间:2013-3-12 11:22:14
传输线变压器就是将传输线绕成一个“电感”。由于其双线并 绕,其双线间的特征阻抗维持不变。传输线变压器既具有变压 器(1比1)特性,同样也具有传输线特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3年过去了,对TLT的认识仍旧没有改变,奇迹:

用户名:HWM

手新版得引用别人回复,才能上图片?不然看不到[选择文件]按钮。

关于传输线变压器工作原理,来看看发明者是怎么说得。

见下图fig1,用标准的传输线把VS的power传递给负载RL!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仔细看图2是如何变化得到的!!!把传输线弯曲,以便1'和2点接近!!!!

FIG3中,1'和2点重合了!!!并接地,请注意:此时相比对于FIG1,对power的传输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图1和图3并不等价!!!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新版得引用别人回复,才能上图片?不然看不到[选择文件]按钮。

补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图:

要想弄懂三极管工作原理,得从电路层次向下看半导体物理知识,同理,要想看清传输线变压器真面目,必须往回走。

奥妙都在下图:

楼主:
为何要加磁芯????以上两个图清楚显示原因了。
弄清要加磁芯的原因,比弄清加了磁芯后有何变化,问题更本原。

好了,手机流量要用光了,TLT原理就讨论到这儿吧。

楼主:
7点之前流量算夜间的,一看置顶的那个传输线贴,由于许多书上相关部分拼接而成,加之作者理解原文有误,所以基本上是惨不忍睹了。
两个问题,第一个:查阅资料方法,那个置顶帖,就是典型的不会查阅资料的表现,有必要如此翻箱倒柜,大海捞针般搜索么?不需要!只要查看第一篇关于TT的论文即可,你这多书拼接的也没人家的那个详细。
第二个问题,问:为何1.4地,而2.3楼红线答复是根据1.4地后,输出反相了!!!继而根据此,得出接地是为了反向??!!这个回答明显不对,因为如果是3而非4接地,会不会得出1.3接地是为了输出同相啊?干脆,跟普通变压器一样,我都不接地,不是更爽啊?所以这个回答,跟没回答是一样的。
为何1.4接地,包含两个信息,1是为何接地,2是为何1.4接地,而非1.3等接地。

同志们,继续翻书查资料吧,加油!!!

楼主:
通过看别人作品,理论上世界上再牛叉的东西--比如相对论--你要能记住并扯几句,但是像爱因斯坦等牛人的发达的思维,永远学不来!!!

比如,对于实际传输线变压器,其脉冲响应上升沿由什么,或者受什么因素影响?其平顶部分呢?
注:看清"实际"二字,不要拿"理想"模型过来扯了。

楼主:
置顶帖的6楼和10楼,对磁芯作用解释明显不同,一个说是为了隔离,一个说了扩频,你信哪个?
大师说,磁芯具有"二象性",既是扩频,又能隔离。矛盾化解了。。。

楼主:
先举个例子:
用柴火烧锅,柴火燃烧有不少作用,比如把锅烧热,产生烟雾,把墙熏黑,等等。但是,把锅烧热,是主要目的,其他作用充其量算是副作用,你不能说烧柴火的目的是为了把墙熏黑!

同样道理,在传输线中加入磁芯,会有不少作用,对很多参数会产生影响,但是,其主要作用可能只有一个!!!于是,对给定的物理结构建模并定量分析,可以分析出磁芯具有许多作用,但是你很难分析出其主要作用,或者说最初设计者的本意!!!

这是麻烦的地方。

网友E:
给个对比:

网友E:
LZ,你真的很外行!

最后"隔离"那儿不画线,拼命在其相关解释部分画红线,掩耳盗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真的很外行!

俺"离此行业相去甚远","太业余了"。

既然大家玩的高兴,那就给大家演示个更"业余"的东西--传输线变压器是如何诞生的!

置顶帖那些,我前面说了,用"传输线变压器"做关键词,百度一搜,就搞到了,适当加些"原理"之类的后缀,就更具体了。
像那些图片,把图片上文字手工录入搜索关键词,立马找到是那一本书上的了。

大家可以练练搜索能力,搜搜TLT是怎么诞生的?

楼主:
既然引用我的话的,想必我又讲错话了??

在好奇心驱使下,打开图片看看吧!

好家伙,拼命在6楼截图上面部分画红线,最后一个红线末尾处,有个"或者也可以说"么?根据语文知识,这句话意味着前面部分,和这句后面部分,是什么关系??减小分流和隔离,两者意思区别有多大??

楼主:
上图部分的中心思想是倒数第二句的"隔离"作用!!!倒数第2句之前是针对隔离所做的解释说明。最后一句是达到的效果。

用初中语文的话说,这段中心思想是隔离

中心思想是隔离
中心思想是隔离
中心思想是隔离

(重要的事情强调3遍,虽然对绝大多常人这是小菜,而非重要的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既然引用我的话的,想必我又讲错话了??

在好奇心驱使下,打开图片看看吧!

给你解释一下吧
如图,频率很低,又没有磁芯时,电感很小,红色的电流很大,可解释为分流,从另外一个蓝色电流看,加磁芯电感大了,是不是隔离作用?  不然,绕线那么短,低不加磁芯,都接近短路了,还是什么传输线变压器,就是短路线啊。
这种情况加磁芯是不是有用呢?!!!  忘了贴图了  补上

晕,我何时说磁芯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解释一下吧
如图,频率很低,又没有磁芯时,电感很小,红色的电流很大,可解释为分流,从另外一个蓝色 ...

上面42楼截图,上图对应原贴6楼,下图对应10楼。
上图把磁芯归结为"隔离"作用!下图归结为下"扩频"。

你信哪个?

至于有用与否,不是多余的话么,没用谁加它干嘛???徒增重量与成本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42楼截图,上图对应原贴6楼,下图对应10楼。
上图把磁芯归结为"隔离"作用!下图归结为下"扩频"。

我两个都信,有矛盾,有问题么? 什么是传输线变压器,原理、由来、目的你搞清楚了么? 这么看不懂书?很无语啊
传输线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射频宽带的耦合需要。
宽带、宽带、宽带!!!

网友G:
加铁氧体磁芯作用主要有:
1,最低工作频率受限于电感,电感越高可以工作的频率下限越低。
2,对于绞线型TLT,加入高磁导率的铁氧体芯,除了减少漏感,还能大大减少需要绕的线圈的匝数,线圈匝数少即线圈的之间的间距就比较大,这样线圈砸之间电场耦合远小于两条线之间的电场耦合,即杂散电容主要由传输线间形成,被吸收如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内,且不随频率变化。
3,对于同轴型TLT,加入铁氧体芯可以大大减小所需同轴线长度。

网友G:
TLT的高频和低频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TLT的高频和低频等效电路

想用一个模型,一统TLT,难度太大了,也没有必要,因为虽说是一个名字,种类倒不少。
比如说有种TLT,初次级电压比,是积分关系,你这个模型也兼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用一个模型,一统TLT,难度太大了,也没有必要,因为虽说是一个名字,种类倒不少。
比如说有种TLT,初 ...

谁在叫你来一桶啊,你先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吧 ……越是基础简单的观念其实越重要。很 简单物理观念能用好的人真不多

网友G:
重要的不是等效电路,而是方法,例如51楼,从1比1变压器的低频等效路,可以得到电路学中熟悉的R,L电路。等效的L和R产生极点频率,影响了变压器的下限频率。这种模电里的观念可能比说什么隔离更概念清晰吧。
复杂结构虽然拓扑更繁杂,但思路的方法都是从最简单的概念出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解释一下吧
如图,频率很低,又没有磁芯时,电感很小,红色的电流很大,可解释为分流,从另外一个蓝色 ...

仔细瞅了半个小时,发现你这个说法和原书不符!
尤其是图和原文对不上,把书上的图4•3(c)贴上来看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解释一下吧
如图,频率很低,又没有磁芯时,电感很小,红色的电流很大,可解释为分流,从另外一个蓝色 ...

原书此图中,上面传输线左端,应该是接地的,而非接信号源!

不要玩移花接木把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仔细瞅了半个小时,发现你这个说法和原书不符!
尤其是图和原文对不上,把书上的图4•3(c)贴上来看看 ...

这个是书上的图,同样适用。磁芯作用的解释对于更多类型的传输线变压器应该也是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书上的图,同样适用。磁芯作用的解释对于更多类型的传输线变压器应该也是适用的。

...

这个图,才能和那段文字对应起来。

问题是你47楼用红线表分流,蓝线表隔离,分别针对是初级和次级。而那段文字极其配图,都是针对传输线1说的。
可见意思不一样。

网友C:
论坛辩论可以结束,相信人们受益不浅。
楼主可以就几个焦点问题,围绕主题做一结论性概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辩论可以结束,相信人们受益不浅。
楼主可以就几个焦点问题,围绕主题做一结论性概述。 ...

没有辩论,只有扯淡。比如42L说人家外行,在图片上画红线来证明我说错了,过会跑认字贴用大号粗体字写到:

最后请注意,这里的励磁电感“L”就起到了隔离传输线两端的功效!

看到"隔离"二字,俺就放心了。

关于扩频一说,如果说加磁芯是为了扩频,显然比较对象应该是加磁芯之前的带宽,和加磁芯之后的带宽做对比,如果能证明后者带宽比前者大,论点就成立了。
至于用高u和匝数对低频带影响,来证明加磁芯的初衷,因果搞错了。

楼主:
一般短帖只能说一两个比较有内涵的知识点,不可能,也没有那个本事,面面具到,把TLT所有知识点都过一遍。

这个帖子,我开始也说了,TLT发明过程,很是巧妙,用到的知识点并不复杂,大二或大三的知识就够了。这是本贴核心。
至于说传输线变压器应用,什么阻抗变换,巴伦,放大器中间级等,这里不感兴趣。

这个帖子到这里,换下一个有趣话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辩论,只有扯淡。比如42L说人家外行,在图片上画红线来证明我说错了,过会跑认字贴用大号粗体字写到 ...

呵呵,你还是没明白,再看看50楼,54楼的说明吧。至于tlt真正来源,想看的话我可以发上来。TLT就从两个基本型guanella type和ruthroff type发展而来,复杂的多为其变体或结合吧。
这东西算冷门,现在都往平面技术发展了,尽量回避这种技术,不过听老师说国外火腿族diy还常用,学习下基本的传输线,巴仑等观念对做rf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C:
好吧,对应主题21等楼截图上书页中所言,“低频时主要是变压器模式传输”,怎么理解此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还是没明白,再看看50楼,54楼的说明吧。至于tlt真正来源,想看的话我可以发上来。TLT就从两个基 ...

这个东西可一点也不冷门,上个世纪4•50年代研究的火热,应用也广泛,尤其是在模拟雷达中脉冲电路。一般电工最早接触到的可能是黑白电视机天线输入端的4:1阻抗变换器。

至于资料,发帖之前就把搜索引擎上前20页能下载的都下载了,就是为了验证某些人是不是现学现卖,误导粉丝以为是自己研究成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可一点也不冷门,上个世纪4•50年代研究的火热,应用也广泛,尤其是在模拟雷达中脉冲电路。一般 ...

那还不算过时?不利于小型化轻量化,不利于模版化,标准化。现在上雷达课,老师都讲和LTCC,GaAs这些兼容的平面技术,不搞大功率连wave guide都很少用,不用说TLT了。TLT也是跟一个搞功放的老师做项目才接触了一下,毕竟基本原理才是万变不离其宗,何况传输线应用只是最基本的RF知识。

现在最新的有线电视光纤放大器仍旧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还不算过时?不利于小型化轻量化,不利于模版化,标准化。现在上雷达课,老师都讲和LTCC,GaAs这些兼容 ...

估计大家接触高速电路机会少,陌生点。
既然传输线很基础,很重要,大伙多多少少都懂点,适合做老少皆宜的闲聊话题,那就大家一起来谈谈?

关于传输线知识,在电磁场与电磁波课本中必然详细介绍基础知识,当然了,射频与微波相关书籍也必说。
但是,书上那些太复杂了,什么一届偏微分,引入向量得常微分。。。一般人虽然能看懂,但也是头晕眼花。
而且此章节公式多达200多,不易掌握。

谁能用通俗易懂的方法,甚至大多数情况下用加减乘除,把传输线知识简明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估计大家接触高速电路机会少,陌生点。
既然传输线很基础,很重要,大伙多多少少都懂点,适合做老少皆宜 ...

微积分基本大多时候也是为了描述物理观念,不要把电磁学或微波技术当数学来学,要先当物理学。老师给的标准是:那些常见情况的电流,场的分布,波的传输过程,你能用图画出来,定性解释为什么电流或场会那么分布,也就算入门了。
书上很多用微积分求解的都是特例,什么无限长啦,无限薄啦,无限细啦,平直导体啦等等,实际情况很少能用。数学好的同学也都去学什么有限元啦,有限差分法这些数值的方法才能求解实际问题,数值工具也被做成软件包,就算不搞算法也可以直接用。
重要的还是应用物理观念吧,大多公式不用死记的就和电路学里不用死记公式一样,理解观念就行啦。

其实微积分也就是复杂点的加减法嘛,
微分:就是做减法得到一个变化量,然后去比上另一个变化量得到变化率。
积分:做大量的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积分基本大多时候也是为了描述物理观念,不要把电磁学或微波技术当数学来学,要先当物理学。老师给的标 ...

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无损特征阻抗为何是squre(L|C),如何推导,如何理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无损特征阻抗为何是squre(L|C),如何推导,如何理解。

你这样就越是典型的错误方法,不要通死记公式结论来理解概念,比起公式更要的的描述的物理过程,以传输线为例,它的电流分布,和场的分布才是首先要关注。
而你说的这个公式,最实际的用处在于直观判定传输线阻抗大小变化趋势,比如电路板上的微带走线变宽了,说明单位长的电容更大,走线的特性阻抗会变小。这一基本概念就可以用于切割或修补微带线铜箔来调制走线的阻抗,因为它暗示了变化的趋势。

这个公式还可以和空间里波阻抗类比 也很有意思,
L是与储存磁能有关的因子,类似permiability也是和储存磁能有关的因子
C是与储存电场能有关的因子,类似pemitivity, 当然这么说一点也不严谨哈,只是帮助联想概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无损特征阻抗为何是squre(L|C),如何推导,如何理解。

信号完整性 <Signal Integrity - Simplified>上讲的比较通俗易懂,可以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还是没明白,再看看50楼,54楼的说明吧。至于tlt真正来源,想看的话我可以发上来。TLT就从两个基 ...

ISM-band PA还有在用,不过的确很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信号完整性 上讲的比较通俗易懂,可以看看

要真正理解还是推荐电磁场基础,基本功不行走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就越是典型的错误方法,不要通死记公式结论来理解概念,比起公式更要的的描述的物理过程,以传输线 ...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
人的生命/精力/时间是有限的。

这两点决定了不同行业的人,只能关注相关的一小块知识。一般的电子工程师只关注RLCVI等参数。场分布及几何特征,器件工程师可能更感兴趣。

网友H:
传输线变压器现在VNA中还常用来做低频段的宽带定向耦合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
人的生命/精力/时间是有限的。

早些年看过有个台湾教授做的电磁场视频讲得挺好的,现在好像不能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微积分基本大多时候也是为了描述物理观念,不要把电磁学或微波技术当数学来学,要先当物理学。老师给的标 ...

如果是在校大学生,还是老老实实打好基本功吧,物理观念和数学基础都很重要,其实也都是必修课吧!
如果是工程师可以找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参考一些工程书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在校大学生,还是老老实实打好基本功吧,物理观念和数学基础都很重要,其实也都是必修课吧!
如果是 ...

数值工程是有点难学,虽然考试比较好过。。。。可能我不是学霸吧。

网友I(2016-04-15):
说说同轴传输线变压器和传输线变压器有什么区别?推挽的传输线变压器加磁环的选择?传输的功率与磁环的发热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加铁氧体磁芯作用主要有:
1,最低工作频率受限于电感,电感越高可以工作的频率下限越低。
2,对于绞线型TL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