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T 不稳定(不能工作)

楼主(2016-01-12):
我的pic18F66k22 的串口通过ch341T和电脑通讯。 发现很不稳定,驱动装上了。但是经常提示不能识别usb设备。 有时候串口调试助手也能接收到数据,但是很快就死掉了。笔记本和台式机电脑都使用过,32和64位系统也换过。问题依旧,我怀疑是我布线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用 的电脑usb口给我的板子供电,板子上除了单片机还有一个433mhz模块。功耗不大。
有大侠愿意帮我看看么?

网友A:
UD+ UD-都串33Ω电阻试试

网友A:
查查规格书,U2的19脚,确定能不能悬空

楼主:
V3,第六引脚 的电容我用错了,应该用103,我用了10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19脚也应该接地。

网友B:
我碰到过供电电压波纹过大引起这个IC工作不稳定

网友C:
433模块干扰的吧

网友D:
19脚接VCC,5脚对地接0.01uF电容。详细请看PDF手册

网友D:
刚刚回答你是错误 的,抱歉,我看错了,我使用的是CH340T,引脚貌似跟你这个341不一样

楼主:
现在基本稳定。但是偶尔出现 电脑设备管理器里 显示有com口。但是串口助手打不开的情况

楼主:
我用cp2012就一点事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