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MF-47万用表烧了个电阻

楼主(2016-01-12):
昨天不小心,用欧姆档测电压,把用了20多年的指针万用表烧坏了,由于很多场合数字万用表不如指针表,所以想继续修好用。
这个电阻对应R×10档,由于色标烧黑,看不出原来是多大的电阻,谁手头有相同型号的帮忙拆开看看?

楼主:
左上面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左上面那个电阻:

烧坏电阻细节:

楼主:
根据R*1是22欧姆,*100是1•7k,*1k是60k,*10k是162k,估计*10在150到200之间。
用一可调电阻代替,然后测量一已知电阻,就可以知道实际阻值了。有空实验下。

网友A:
这是分流电阻。
这是很简单的电路,根据相邻两档分流电阻计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分流电阻。
这是很简单的电路,根据相邻两档分流电阻计算即可。

没有这么容易,根据百度图片提供的多种MF47万用表原理图,和手中表的5档阻值比对,可以有2档左右接近,但其他档位不同,相差很多。
比如百度第一图,×1档接近,但×10就不同,手中的未烧黑部分显示是160几欧,它那个是222.2。

网友B:
唔唔,我也是这么个同龄表,好像还有线路图。可惜留在老家,要不给我报销单程机票给你取去?

网友A:
“没有这么容易”

最简单的直流电路计算,有什么“没有这么容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容易,根据百度图片提供的多种MF47万用表原理图,和手中表的5档阻值比对,可以有2档左右接近,但 ...

所有指针万用表电路都差不多。例如MF30:

网友C:
去数码之家找拆机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容易,根据百度图片提供的多种MF47万用表原理图,和手中表的5档阻值比对,可以有2档左右接近,但 ...

从首帖照片中看,欧姆档中值17欧姆。那么烧掉的电阻(X10档)应该使综合内阻为170欧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唔唔,我也是这么个同龄表,好像还有线路图。可惜留在老家,要不给我报销单程机票给你取去? ...

我手里现在有一块MF18,一块MF30,一块MF10A(高灵敏度),一块MF35(高精度)。
xukun977想要哪块?自己来取吧。快递怕摔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首帖照片中看,欧姆档中值17欧姆。那么烧掉的电阻(X10档)应该使综合内阻为170欧姆。 ...

查电路图可知,*10档的这个电阻,在150到230欧姆之间各种取值都有。比如百度第一图是222欧姆。

是分流不错,但不是初中物理书上那个简单电路图了。

网友B:
我知道,这型表个别电路数据各家是有不同。找个200换上就行啦

楼主:
从MF30原理图也可以看出,那3个档位电阻,不是简单的10倍关系,考虑了些非理想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电路图可知,*10档的这个电阻,在150到230欧姆之间各种取值都有。比如百度第一图是222欧姆。

是分流不 ...

就是中学物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MF30原理图也可以看出,那3个档位电阻,不是简单的10倍关系,考虑了些非理想因素。

...

当然不是10倍关系。
但并联之后的总电阻,是10倍关系。
对你的那块表,并联之后是17欧、170欧和1700欧。

网友A:
对17楼MF30图,并联之后是24欧、240欧、2400欧、24000欧和2400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17楼MF30图,并联之后是24欧、240欧、2400欧、24000欧和240000欧。

理想情况下自然如此。
关键是:单单凭此电路图,只告诉你某档(比如*1档是23•2)电阻,你推导不出其他2档所需电阻!(当然能推出个大概值,比如你计算出我那个损坏电阻是170,而实际用的是162)。

网友D:
【看错了,那边是个线绕的: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指针式万用表,在欧姆档,要考虑电池内阻的吧?

RX1档要考虑,RX10档以上不必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那边是个线绕的】

同是金川的,很多东西也不一样,包括那几个电阻。

楼主:
一般使用时,由于表盘右边比左边准,加之使用前调0,所以究竟用多大阻值,并不重要。

根据上页15楼MF30电路图,那个4K调零电阻,在不同的欧姆档,其位置也不同,导致无法根据临档电阻准确计算其他档位电阻。中学物理中的计算不大好使了。

一个简单的指针表,其设计原理包含大学5门课程左右,内容能写400多页。看着简单,实际不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使用时,由于表盘右边比左边准,加之使用前调0,所以究竟用多大阻值,并不重要。

根据上页15楼MF30电 ...

哪有那么复杂。
不超过中学物理内容。

网友A:
连基尔霍夫定律都用不到,电阻串联并联欧姆定律就够了。

网友F:
是不是 R17 = 165 Ω。

参考MF-47电路:

网友G:
淘个7,80年代的绕线电阻的 用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现在有一块MF18,一块MF30,一块MF10A(高灵敏度),一块MF35(高精度)。
xukun977想要哪块?自己来取 ...

晕,这4块表(MF10不知带A否)我都有!:) 但已习惯数字表了。。。

网友B:
你们都有超过4块机械表,不是窃的就是贪的。对吗?

网友I:
隔壁论坛帮你找了一些MF47的图片,自己对着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有超过4块机械表,不是窃的就是贪的。对吗?

MF35,我当年花将近四百块买的。
其余,有些是别人送的,有些是坏了我捡起来修理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F35,我当年花将近四百块买的。
其余,有些是别人送的,有些是坏了我捡起来修理好。 ...

你好有财啊!
除MF47,印象最深当属MF1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财啊!
除MF47,印象最深当属MF10了。

我乃穷光蛋一个,有什么财?
不过,喜欢这些东西,手里再紧张也要攒钱买。

当初还修过表,不仅是烧了个电阻换上个新的,连表头都修。绕过动圈,焊过游丝。最得意的是别人摔坏的一块表,磁铁失磁,我充磁后(因灵敏度改变)配全部电阻,原来的胶木外壳用胶粘好继续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财啊!
除MF47,印象最深当属MF10了。

俱往矣!
现在是什么都做不动了。
这几块万用表,谁要谁拿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当时的400块,不就等于一年不吃不喝,就可以买一台电表。若如此算,等于現在可以买一台轿车。电表 ...

这已经不是“改开”之前的工资了。
这么说吧:买这块表,大约相当于我当时一又三分之一个月工资。当时月工资大约是三百块。

网友K:
最好找一个510欧姆多圈电位器代替实测一下。保证调零电位器近似中间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俱往矣!
现在是什么都做不动了。
这几块万用表,谁要谁拿走。

应该有收藏爱好者。

岁月稠,我现在手头身边啥也未留。

网友L:
再拆一个看看就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最好找一个510欧姆多圈电位器代替实测一下。保证调零电位器近似中间即可。 ...

这是哪位高人的传授?
用电位器代替烧毁的那支电阻,你将发现电位器阻值从几十欧到无穷大(开路),两表笔短路,万用表指针位置都差不多,都可以调整到零电阻位置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再拆一个看看就知了

“再拆一个看看就知了”
我不得不说,这个思想方法就是错误的。
应该说:找一支准确的170欧左右的标准电阻(例如200欧),用新电阻代替调整已烧毁的电阻,改变新电阻,使万用表该电阻档读数正确(读出标准电阻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收藏爱好者。

岁月稠,我现在手头身边啥也未留。

有个矿石收音机网站,那上面有些怀旧情绪很强的人物。不过我从未在那里发过帖回过帖。
我手里还有一台0.02级的单双两用电桥,那个价值比MF35高得多了,现在也没有人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吧,指针式万用表,关键点在于表头;这玩意就是磁铁+线圈+游丝(弹簧)+轴承(支架),而这些东西很容易受 ...

不完全同意。
指针表的旋转力矩和恢复力矩,分别与磁隙中磁通密度和游丝转动角度成正比,这一点毫无疑问。非线性仅在于磁隙中磁通密度不均匀。为校正此不均匀,通常是把表盘画成不均匀的刻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俱往矣!
现在是什么都做不动了。
这几块万用表,谁要谁拿走。

有意MF35,是80年代出厂的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同意。
指针表的旋转力矩和恢复力矩,分别与磁隙中磁通密度和游丝转动角度成正比,这一点毫无疑问 ...

不同意这个"毫无疑问"的说法,根据大学物理基础知识,推导出来的公式中有角度theta时,是正弦cos theta,可见,理想的均匀场中,表盘刻度也不可能是均匀的,曲线形状类似于y=1/(1+1/x).
当然了,当theta较小时,cos theta=theta,近似线性。

正是由于表盘非均匀性,加之表头是指针表的核心关键,我才说中学生不能掌握指针万用表的设计原理,知识储备不够,不是聪敏与否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有意MF35,是80年代出厂的么 ?

对不起,已经有人通过短信定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意这个"毫无疑问"的说法,根据大学物理基础知识,推导出来的公式中有角度theta时,是正弦cos theta ...

这个事情,以后再讨论吧。这两天实在忙,也许我以后专门开一帖。

网友M:
挖空心想, 搜肠刮肚, 想到指针表比数字表"好"的不太多的优点: 1,可以用R*1档直接测喇叭, 2,可以用交流10V档充当音频电平表, 3,可以较直观地反应几Hz的电压/电流波动, 4,电池寿命超长. 5,怀旧. 谁想到更多的, 补充一下

网友N:
个人感觉,指针表不会像数字表一样读数突变,读数突变容易产生表坏了的感觉。指针表的阻尼特性给人以信赖感,数字的跳变特性给人以要么特准,要么完全不准的感觉。

网友M:
指针表有如化油器的汽油机, 数字表有如电喷发动机, 性能差好多. 如果有两台车价钱相近, 一台化油器的, 一台电喷的, 买化油器就是脑袋有问题, 就算不考虑环保问题, 油耗也要比电喷高20-30%甚至更高. 若是说"我就喜欢几个月洗一次化油器的感觉", 为了"情怀"另说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个人感觉,指针表不会像数字表一样读数突变,读数突变容易产生表坏了的感觉。指针表的阻尼特性给人以信赖感 ...

这种情况, 只看前2位或前3位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种情况, 只看前2位或前3位就行了

是的。但指针表自动把这个跳动低通了,看起来还是平稳些。

网友M:
指针表优点很少, 缺点多多, 特殊情况下确实比数字表好用一些. 绝大多数情况确是很难用. 测交流参数就很渣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不是“改开”之前的工资了。
这么说吧:买这块表,大约相当于我当时一又三分之一个月工资。当时月 ...

高中教师月供资三百块, 应该是90年代初期吧

大致就是此时。

网友M:
61楼所说看起来平稳些, 那也不见得有2位有效值吧. 数字表最大的缺点就是取样频率太低, 容易丢些局部参数, 不能真实反应低速波动的均值, 这是指针表仅有的优点了, 我有5块数字表, 一块指针表, 极少情况下才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挖空心想, 搜肠刮肚, 想到指针表比数字表"好"的不太多的优点: 1,可以用R*1档直接测喇叭, 2,可以用交流10V档 ...

数字万用表除了"准"之外,貌似没有什么优点了!

比如指针表测电容,相比于数字表一位一位,慢慢地跳啊,急死人。

比如指针表dB档,几乎电视机高压脉冲部分,全都能估算个7788,比如行振荡,行输出,行激励,同步脉冲,显像管阴极。比用示波器简单省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数字万用表除了"准"之外,貌似没有什么优点了!

比如指针表测电容,相比于数字表一位一位,慢慢地跳 ...

数字表测电容, 到前两位读数稳定, 顶多也就一两秒, 这还急?

现在基本没人修CRT了, 没有价值, 爱好除外.

网友N:
九十年代初深圳工资一支独秀,高别的地方数倍以上,帝都都没人愿意呆,但现在都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数字表测电容, 到前两位读数稳定, 顶多也就一两秒, 这还急?

现在基本没人修CRT了, 没有价值, 爱好除外. ...

我用优立德的数字表,最大测100u,还得换专同插座,对于许多故障高发的滤波电解不行。
用熟了指针表,看看指针甩多远,心理就有数了。

有人说了,怎么不用LCR表?不是每个电工都是土豪的好不。

楼主:
目前为止,CRT比液晶更成熟,更经济!
尤其是国产液晶,只要液晶屏幕出问题,几乎不治之症,4年前32寸的液晶,死尸仅仅80元左右。21寸CRT只要有光的死尸,也是50元。

液晶刚刚流行不到5年,维修店死尸成堆。而20年前14寸CRT电脑屏,仍是能用的宝。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用优立德的数字表,最大测100u,还得换专同插座,对于许多故障高发的滤波电解不行。
用熟了指针表,看 ...

你很有成为第二个***的潜质:lol

网友M:
说实话, 搞研发的, 到了最后都是非常讨厌修东西, 家里的电磁炉坏了, 不用打开我都知道要么是整流桥, 要么是IGBT, 要么是为控制部份供电的单片AC-DC集成电路炸了. 但是我宁愿上京东再买一个. 煤气炉打不着火, 要是年青十几岁, 我会动手换个点火器, 或是DIY一个电子点火器, 但是我买个火机给我老婆: 用这点吧, 小心点别烧到手

这个有同感

网友M:
我老婆现在用的左轮打火机, 用场很大, 我曾经送给春阳一个. 不但可以点煤气灶, 还可以烧猪皮, 杀蟑螂.:lol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目前为止,CRT比液晶更成熟,更经济!
尤其是国产液晶,只要液晶屏幕出问题,几乎不治之症,4年前32寸的液 ...

我个人有3台液晶显示器,其中一台04年买花1499块买的15寸液晶显示器现在还好好的,平均每天开机6小时以上。液晶比CRT节电60W,这12年来节电1500多度,以8毛的电价计,省了1200多元的电费。另两台有5年左右,没坏过。

我上班的公司成立10年来,用坏了十多台液晶显示器,目前有30台左右,服役时间最短的也有七八年。坏了的都丢没人愿意去修,丢仓库里睡大觉。年损坏率大约百分之二三吧。原因可能是从不断电,浪涌所致

CRT用20年?忽悠谁呢,且不说能耗不经济,老化了非常伤眼。我在未用电脑之前,视力是1.5,用了三四年CRT变成0.3,又用了12年液晶,还是0.3

网友B:
元二!响靓
我看老式电视从20、21、25,最后是29的看了24年,视力一直1.5。06年用15寸液晶,08年+1.00D。哈哈,前年枪换砲29换42,现+1.50D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元二!响靓
我看老式电视从20、21、25,最后是29的看了24年,视力一直1.5。06年用15寸液晶,08年+1.00D。哈 ...

我不看电视, 说的是显示器. 电视机观看距离一般至少三米, 对视力影响不大.

网友B:
“电视机……, 对视力影响不大.”
支持这个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实话, 搞研发的, 到了最后都是非常讨厌修东西, 家里的电磁炉坏了, 不用打开我都知道要么是整流桥, 要么是 ...

这个不一定吧,国家半导体的大胡子BOB  pease由于太厉害,厉害到在公司干"修东西"的活。

很多时候 ,修比设计更难!那种地毯式大搜索的维修技术,就不提了,因为那不是技术。

楼主:
指针表,可以准确测量稳压管的稳压值,数字表怎么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定吧,国家半导体的大胡子BOB  pease由于太厉害,厉害到在公司干"修东西"的活。

很多时候 , ...

石油亿万富豪亨特还自已理发呢, 你要不要也学学?

网友M:
引用 楼主:
指针表,可以准确测量稳压管的稳压值,数字表怎么测?

煤气灶可以炒菜, 电磁炉怎么炒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石油亿万富豪亨特还自已理发呢, 你要不要也学学?

一人一个爱好,不一而足。

一般只要是能让人体验到动脑的快乐的游戏,知识等,俺都有兴趣。

例如,自家盖房子布暗线,未动手之前,感觉是低级体力劳动。
用钢丝穿线管,由于线管有两个90度拐角,钢丝头弯成圆居然穿不通,没有障碍啊?百思不得其解!

苦思冥想若干小时,想出一个简单妙法:穿不动时,把另一根钢丝弯成鱼钩状,从另头穿进去,一拉就把原来钢丝拽出来了。

解决一个小问题,兴奋了半个月。其间发现专门干这个活的师傅也有这个困难,告诉他后,他也感觉简单好用。

楼主:
人的快乐与钱财成反比,像大蚂蚁这样一年2•30万的,玩什么都索然无味。

相反,一个乡下农民走路拣到10元钱,都会很快乐。大蚂蚁看到,嫌弯腰都麻烦。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人一个爱好,不一而足。

一般只要是能让人体验到动脑的快乐的游戏,知识等,俺都有兴趣。

用小球窜在细绳上放进去, 用压缩空气吹, 5个90度弯都过得去(把别的地方出口堵上) . 智商并不是靠做大量的劳动获得, 思考更重要. 老爱提出相对论, 用火车举例, 并不是靠坐火车才想出来的. 坐过马车也行

蚂蚁现在一年应该有两三千万收入吧………… 二三十万活个屁…………

楼主:
引用 网友M:
煤气灶可以炒菜, 电磁炉怎么炒菜?

妇人之所以巧,是因为无米!
如果有米有锅,谁不会做饭?

正是由于穷给逼的,电工才有了许多巧方法,这也算智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妇人之所以巧,是因为无米!
如果有米有锅,谁不会做饭?

不见得, 我内弟在北京, 也算有房有车了, 计划2年后一次性还完房贷. 他两口子就都不会做饭, 下了班只能在外面随便吃一点, 或是去超市买包饺子堵了吃, 据说没解冻煮熟了经常变成一锅糊糊, 这方面还远不如我13岁的小孩.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小球窜在细绳上放进去, 用压缩空气吹, 5个90度弯都过得去(把别的地方出口堵上) . 智商并不是靠做大量的 ...

塑料纸+吹风机,专业师傅都是这样搞的,对于非专业人士,没必要多花这点投资。

网友M:
暑假, 计划让我老婆小孩去他们家教做一个月, 能不能学个三招两式的, 就看造化了. 我也乐得清净个把月

网友O(2019-05-28):
20多年,命本休矣,更多更新仪器到深圳零式未来仪器总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