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快递塑料袋是否实用的热熔胶

楼主(2016-01-12):
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黑色快递塑料袋,一次性黏封那种使用的是那种胶,成分是什么?

网友A:
和撕拉带上的类似,说是一种强力胶。具体型号估计得咨询厂家

网友B:
个人感觉这种胶不见得很“强”,你之所以觉得他强,是因为撕的时候塑料袋会破,这也可以通过把塑料袋设计成一撕就破来解决。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