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使用sizeof报错“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12):
今天在使用sizeof与数组时总是编译出错,百思不得其解,折腾了半天问题终于解决了!现在此做点笔记,警醒自己也方便他人!

        代码结构如下:

在某个c文件里定义并初始化了light_value[]这个数组,在另一个c文件要用到此数组,于是用extern声明如下:

extern u8 light_value[];

然后错误代码如下:

for (i=0; i<2; ++i)//合并2位数
{
        n = i * 2;
        light_value[sizeof(light_value)/sizeof(light_value[0]) - 2 + i]
        = light_value[n]*10 + light_value[n+1];
}

问题当然就出在sizeof(light_value)上了,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用extern 声明 light_value[]时没有指明数组的大小(即长度),

如此sizeof就不知道light_value所占空间的大小了,所以编译器就报错了!
方法一:
如果u8 light_value[]没有别处在使用的话,直接转到当前文件中声明,不要使用extern。
方法二:
故:在extern u8 light_value[];中指明数组大小就行了,

如:extern u8 light_value[6];这样就不会报错了。
方法三:在使用到该数组的.c文件中再次用extern声明一次。但实际测试,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头文件中已经包括extern声明了,为什么还要再次声明,不是很理解!
ps:帖子参考http://www.ithao123.cn/content-7960995.html,方法三,出自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37153.htm

网友A:
这是变量初始化的时候定义类型的错误。一般分为类型错误,或未正确初始化,你说的那个数组问题就是未正确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