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 FIFO同步写出问题

楼主(2016-01-12):
我用的USB3.0的开发板,32位,固件程序是用官网下的SlaveFifoSync程序,FLAGA,FLAGB是写线程0的满和部分满标志,水印值5,缓冲区1024*2,FLAGC和FLAGD 是读线程3的空和部分空标志。
我在用测试数据发送时(每字加1),通讯一切正常。当换成实际的数据时,会正常一会儿后中止,时间不定。上位机会收不到任何数据,FinishDataXfer()调用显示长度为0。
检测标志位发现,FLAGA为低,就是FIFO是满的,但是 FLAGB却为高。
这我就不能理解了,FLAGB不是会先FLAGA为低吗?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状态指示?
我抓波形发现,通讯中会出现FLAGB为高,FLAGA为低的时候,但是过会FLAGA又会变为高。经常出现,直到FLAGA不再为高,FPGA就不会再发送数据了。

网友A:
去cypress官网搜一下AN65974,里面讲的很详细,还有FPGA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cypress官网搜一下AN65974,里面讲的很详细,还有FPGA例程

那些我都看过了,里面讲的很好,但是现在出现了的情况里面没有讲到。
缓冲区满后,FLAGA为低,什么时候再变为高呢,缓冲区里面全空了还是,只要有一点空位就会变高呢,而且FLAGA已经指示满了,为什么FLAGB部分满标志还指示没有满呢?

网友B(2016-06-01):
楼主你好 ,  请问你现在USB3.0在使用同步slavefifo 固件下调通了吗?

网友C(2017-02-22):
楼主,关于CYUSB3014 FIFO同步写出问题,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啊?我在做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同样是一个flag拉高,一个flag为低。而且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网友D(2017-04-27):
lz你好,我现在也在用FX3芯片,固件配置成了16次突发的16k的自动dma,标准也是用了四个,根据手册来的,FPGA我自己设计的写入程序和stream_in时序一样,就是传不上来数,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用例程就可以,请问你遇到这种情况吗?
可以把你写的fpga写时序发一下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E(2019-01-21):
你好,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碰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E:
我也想知道FLAGA、FLAGB分别在什么情况下变化。
我如果不用局部标志FLAGB,多等几个时钟周期(大于4个)来判断FLAGA来写入应该也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