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反馈部分咨询

楼主(2016-01-12):
以上是开关电源的反馈部分,以往的理解开关电源的反馈是线性的调节,但是这两个运放组成的误差放大器,感觉输出的是开关信号,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线性调节的。还有光耦的收光部分,FB探测两端压降来调节占空比,但是图中光耦集电极上也没见有加上拉电,是如何做到集电极和发射极电位的调整的?

网友A:
基础偏缺,不宜进行现阶段分析。

网友B:
感觉反馈电路好复杂,是不是小题大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偏缺,不宜进行现阶段分析。

??如果知道的话  请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反馈电路好复杂,是不是小题大做!!

想知道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