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问答]
棘手项目亟需思路:三轴加速度测方向盘转向角度

楼主(2016-01-12):
Q:利用传感器检测下生产线上刚下线的汽车方向盘,工人随意转动以后反馈的角度的大小。。
注:1.传感器的位置由于工人安装不会是完全的贴合方向盘的平面,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两个偏差角导致无法和方向盘完全共面,不好计算,所以请大神给看看有没有好好点的思路~

网友A:
看来是做无人驾驶汽车的架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做无人驾驶汽车的架势!

回答的不错,但没什么卵用?
其实并不是,只是需要检测下方向盘转过的角度罢了,。。。。前期做了一些工作,你看下

需要一些数学功底。

前期工作:

对采集数据进行拟合,采用Fourier级数拟合

f(x)=a0+a1*cos(w*x)+b1*sin(w*x)
       +a2*cos(w*x)+b2*sin(w*x)
       +a3*cos(w*x)+b3*sin(w*x)

20*20 10*10...是我们先给出两个方向的偏差值(因为另外上下变化的方向无所谓,不做研究)

20*20  f(x)=106.6+4.402*cos(0.017*x)+35.8*sin(0.017*x)-1.849*cos(0.017*x)+0.489*sin(0.017*x)
10*10  f(x)=81.24+1.155*cos(0.017*x)+36.21*sin(0.017*x)
20*0   f(x)=   90+0.393*cos(0.017*x)-35.4*sin(0.017*x)+...
10*0   f(x)=   90+0.393*cos(0.017*x)-36.4*sin(0.017*x)+...
a0是拟合图像上的0度和180度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