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算法求助

楼主(2016-01-12):
我在做ARHS算法的开发,现在碰到几个问题还请各位大神给支支招

1、姿态追踪目前只能做到正负120度,怎样调整算法才能做到360度?

2、姿态追踪误差大,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精度?比如对陀螺仪、加速度数据进行滤波,需要滤几次?用什么方法滤?

3、磁力计会受到地球磁场及PCB硬铁磁场影响,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计算影响大小并给予相应补偿?

以上,期待各位大神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加速度和陀螺仪都有零飘需要校准,可以试试卡尔曼滤波,

网友A:
磁力计可以使用拟合算出,类似与手机地图会让你画倒8。板载磁场如果是稳定的磁力计校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是变化的,那就没救了。

网友A:
姿态计算使用四元数,然后你再算欧拉角

网友B(2016-02-25):
引用 网友A:
姿态计算使用四元数,然后你再算欧拉角

我也用的四元数算法解算姿态角,但是我晃动板子的时候,姿态角不是平滑增加或减小,是猛地跳一下,然后随着板子静止后姿态角才慢慢恢复正确的值,我想问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四元数算法解算姿态角,但是我晃动板子的时候,姿态角不是平滑增加或减小,是猛地跳一下,然后随 ...

先看你的四元数是否平滑,再者如果纯粹用陀螺仪积分,会有积分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