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MOS管坏问题:由电压击穿与瞬间大电流击穿的区别

楼主(2016-01-12):
电机驱动器的mos管在使用过程中有几种情况:1,耐压不够,电压击穿;2,平均电流过大,长时间工作过热导致击穿  3,瞬间冲击电流过大,击穿  4,整流时通过体二极管的瞬间电流过大,击穿。
请问这几种情况如何能判别?出了第二种,因为是热量烧毁,G极D极S极全部会短路,比较好判断。其它几种单纯从GDS是否短路上如何能判别出来?好像电压击穿是DS短路,但跟G极不短路,是么?
请教大神几种区别!

网友A:
关注一下
谁有条件的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B(2016-03-26):
过压损坏一般对器件的物理损伤比较小,电流过热损坏内部损坏较严重,需要通过切片分析,可以简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