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电感发热问题

楼主(2016-01-12):
如电路图所示,图中设计是IC手册中典型接线,手册上说到out端电流可以达到100mA。我在实际使用由于身边没有4.7uH的电感拿了一个10uH的电感替代,不加负载12V可以输出。不过接上一个负载后(负载电流<100mA),结果L1发红冒烟。10uH电感是贴片电感。
这种情况是不是换成4.7UH的电感就可以避免,还是电感需要换成绕线的那种比较妥当?望知道的大神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讨论过这类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08822-1-1.html

给力,我大概知道了,我去换个通流量大的试试,谢谢

网友B:
最好用功率电感

网友C:
电感也有功率参数,必须满足。微型贴片电感的电流承载能力很小,必须换用合适的功率电感,也有表贴封装的。关于开关电源的设计和储能电感的选型,可以去我的Blog中看看,老帖中也讲过多次。

网友D:
电感功率不够,换一个功率稍大的是以下。

网友E:
MS127封装,你瞧瞧

网友F:
电感功率不足,与电感量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G:
10uH电感是贴片电感,你也敢用。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