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USB和51单片机连接

楼主(2016-01-12):
想实现手机的USB和51单片机的链接,不晓得从何下手

网友A:
到网上查一下资料吧

楼主:
网上的资料都是单片机和手机的串口,没有和USB的

网友B:
可以试试支持usb协议的单片机,比如cypress的78163

网友C:
我以前用来做过和pc的设备通讯。也相当于一个扩展的51。

网友D:
对,其他的单片机你光实现一个usb协议没有扩展的endpoint都是很困难的。

网友E:
用USB,你要首先确定哪个是主设备,哪个是从。手机应该就是主设备了吧?那单片机就肯定是从设备了。但是单片机作为从设备,就算你用375,你又如何实现他们的通信呢?你就用手机来读取单片机的数据??

网友F:
单片机应该是主设备吧!就我要通过想通过手机的USB接口向手机发送AT指令,控制手机发送短信等等功能

网友G:
大多数情况下,手机的USB只是从设备,PC机是主设备,把单片机想象成PC主机,控制数据传输。

网友H:
手机U口是OTG吧

楼主:
多谢大家提意见

网友H:
少数手机可做主机,多数手机只能作设备。单片机usb也有主从之分,51的话一般只有从usb。

网友I:
再者,手机支持不支持usb的AT指令通讯呢?

网友J: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吧,如果是安卓手机,直接用AT指令应该是不行的,复杂很多,手机端可能也需相应的程序。

网友K:
如果不是一定要手机,可以用短信模块,如SIM900A,比较容易。

楼主:
嗯,先结贴了,明天再看看

网友L(2016-03-13):
带USB的单片机不一定好找而且开发相对麻烦  用pl2303  CH375 之类的芯片可以桥接试试

网友M:
51的内核可以考虑用CY的,但是如果用STC之类的话,要加一个USB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