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蓝牙设备之间如何测量距离?

楼主(2016-01-12):
能通过蓝牙本身确定两个蓝牙设备的距离吗?只有两个相互通信的蓝牙设备。

网友A:
蓝牙本身不行,需要控制器根据场强大致推算,这需要蓝牙信道具有场强输出并需要软件的支持。

网友B:
只能根据信号强度(RSSI)得出大概的距离,不准的,跟信号传播途径和周围干扰有很大关系,不过蓝牙防丢器是用的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本身不行,需要控制器根据场强大致推算,这需要蓝牙信道具有场强输出并需要软件的支持。 ...

场强输出是蓝牙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根据信号强度(RSSI)得出大概的距离,不准的,跟信号传播途径和周围干扰有很大关系,不过蓝牙防丢器是用 ...

这个是不是就是场强,RSSI是不是就是这个。标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就是场强,RSSI是不是就是这个。标准?

一般是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就是RSSI。

网友C:
蓝牙很难做到
用zigbee的定位可以实现

网友D:
貌似读取信道信号功率值估算的,精度很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很难做到
用zigbee的定位可以实现

手机没有这个,限制了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读取信道信号功率值估算的,精度很不准

怎么估算

网友E:
ibeacon,很多公司在做,室内定位,
应用场景多是商场定位、结合摇一摇推送广告等,

网友E:
根据RSSI测算距离,精度不高,室内定位足够用,

网友F:
只能大约,估算,但是很不准,甚至与握持的方向都有很大关系,所以没什么搞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场强输出是蓝牙标准吗?

标准不涉及于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就是场强,RSSI是不是就是这个。标准?

RSSI就是指场强,有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两种。

网友A:
通常用查表法,或根据测试得出一个函数,再用函数计算。

网友G:
理论可以的~但是干扰很无奈

网友B:
一般要经过一个简单的标定,比如离信号源1米或者5米,测定RSSI,然后按照一个算法来计算场强
网上有很多例子的: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wOtGPxDD9rI3dK3zxzu

网友H:
这种都是用信号强度来估计的。  且不说信号强度本身就不准,仅仅说手机蓝牙信号强度这个事,手机肯定能写程序读到这个数值,但是各手机同样信号强度对应的距离完全不是一回事,没毛线意义。

网友H:
跟WIFI一样,就算理想环境下,两个手机放在一起看信号值,可能一个能连路由器上网,一个连路由器都找不到。  你肿么写个安卓软件根据信号强度估计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查表法,或根据测试得出一个函数,再用函数计算。

谢谢春哥,我熟悉一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经过一个简单的标定,比如离信号源1米或者5米,测定RSSI,然后按照一个算法来计算场强
网上有很多 ...

非常感谢,非常给力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SI就是指场强,有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两种。

春哥给力: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给力啊。

不客气

楼主:
见到两家做这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到两家做这个的

这个没啥难的,我也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