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外部头文件的话,放在.c中好呢,还是放在.h中好呢

楼主(2016-01-12):
包含外部头文件的话,放在.c中好呢,还是放在.h中好呢,这个有没有个标准说法呢?

网友A:
放在哪里都可以,看你自己的编程习惯的

网友B:
标准做法是放在.h文件中,统一包含

网友C:
放在.c中容易修改,放在.h中比较规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在.c中容易修改,放在.h中比较规范

我一般是临时测试的时候,为了方便,直接都放在.c文件中了,不管他规范不规范的

网友E:
怎么方便怎么来,一般放在.h中,中断之类的放在.c中,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F:
用类的思想判断的话,肯定放在.h中

网友G:
楼上说的对,一看就是高手,一直想学c++的类,还是没入门

网友H:
只要可以运行,就是好代码。注释好了,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I:
每个功能都建一个.c和.h文件,然后分别放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放在哪里都可以,看你自己的编程习惯的

这个确实是,放在哪里都可以,自己知道就好,反正都在文件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