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数据采集串口传输

楼主(2016-01-12):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ADC能连续采集数据并且串口能实时送出数据。 现在用DMA进行AD采集,串口送数据就是把DMA缓存里的数据送出吧,但是每次都是串口还没来得及送出数据但DMA缓存里的数据就更新了。想请教大神们,怎么处理?

网友A:
不外乎两个问题,
1.ADC 太快, 串口太慢, 那就提高串口的波特率实现速度匹配
2. 用大缓冲: ADC 完成后, 将数据另存到缓冲, 或者修改 DMA 地址, 以实现更大的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