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长阳LS05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1-13):
L1、L2采用插件的差模电感即可,只要确保额定电流能满足要求。CY0采用Y1电容

网友B:
封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按照产品类型直接设计。

网友C:
对上数值就可以吧?

网友D:
都是正常的封装

网友D:
布局影响很大么?

网友E(2016-03-10):
你根据元器件的大小选择就行

网友E:
根据pcb的布局,选择合适器件

网友F:
跟封装有关系吗

网友F:
如果要考虑pcb布局,才考虑这些因素呢吧

网友G:
楼主的选型是什么?

网友G:
匹配数值就可以。

网友H:
这个在手册里面有说明吗?

网友H:
如果没有说明,就没必要这么设计了。

网友I:
请问一下 CY0被击穿了,是什么样的后果?容易不容易被击穿呢?

网友J:
选择高压电容吧

网友K:
参数没有要求吧

网友K:
数值的才是真的意义。

网友L:
刚才查阅了一些说明书,没有设计要求呢

网友L:
最好使用0603封装,减少空间。

网友K:
楼主用的什么封装的芯片

网友K:
封装和电路的性能有直接的影响吗?

网友M:
贴片封装

网友M:
好设计也好焊接。

网友N:
这个跟封装没有关系

网友N:
毕竟电源的PCB布局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