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第二届21ic开源活动---空气净化+PM2.5检测】(一) 浅谈传感器选择

楼主(2016-01-12):
一、PM2.5传感器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分为两种:一种是红外原理的PM2.5传感器(严格说应该称为灰尘传感器),另一种是激光散射原理的PM2.5传感器。

   红外原理的,精度、一致性较差,只能检测大颗粒灰尘不能检测细小颗粒物。因为其价格便宜,所以一般用在低端场合。
   红外灰尘传感器,国内常见的有 夏普、神荣、三赢等品牌的传感器,出厂都不经过校准,需要用户自行校准,这是一个拦路虎,绝大多数都过不了精确校准这一关。即使是能过去的一线大厂也是草草过去,比如小米一代空气净化器用的夏普传感器,二代用的神荣,都十分便宜十几块钱一个传感器,被大家各种吐槽。

而 激光PM2.5传感器,主要解决了传统红外LED灰尘传感器的几大缺点。
1.测量准确性高,测量结果接近几万元的正规设备。
2.无需用户校准,数据可直接使用,不仅有精确标定过的pm2.5数据.还有pml.O、pm1O、不同直径的颗粒物个数等数据。
3.传感器一致性(重复性)也好,红外原理的灰尘传感器,数据跳动幅度较大。
4.内置风机主动吸气.单位时间进入气道的气流恒定。比起红外的被动检测,靠空气的自然流动来说,激光的检测速度,灵敏度和准确性有极大的提升。

楼主:
二、甲醛传感器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分为两种:一种是电化学式传感器,另一种是半导体气体传感器。

   电化学式传感器,比较出名的是 英国达特 Dart 电化学式甲醛传感器。
1.测量灵敏度高,可检测 甲醛含量 0.01ppm , 线性度好稳定性高,但价格较贵,一般用在中高端场合。
2.电化学式传感器测量模块,无需用户校准,数据可直接使用。
3.受干扰气体品种少,主要是酒精、CO。
4.缺点是动态范围小,检测范围最多到 10ppm , 很多国产的 电化学式传感器,连 5ppm 都做不到, 最大只能做到 3-4ppm。

   半导体气体传感器,精度、一致性较差,灵敏度较低,检测范围大,可达 1000ppm , 像国家标准家中空气的 甲醛含量 不超过 0.07ppm , 只能打哈哈~~~
   号称能检测的都是假的!因其价格便宜,所以一般用在低端场合。
   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受干扰气体品种较多,像苯、甲苯、酒精、氢气、丙酮等等。国内常见的有 日本的MS1100/MS1200、很多品牌的传感器,甲醛根本没法检出,因此,称作 VOC(空气质量)传感器,更合适。
   半导体气体传感器,产品一致性较差,信号输出非线性,出厂产品分好几个挡次(如同三极管的Hfe分挡),需要用户自行校准,这是一个拦路虎,绝大多数都过不了精确校准这一关。

楼主:
三、温湿度传感器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半导体IC式,如瑞士Sensirion(盛思锐)SHT10/SHT20空气温湿度传感器,另一种是模块式,如国内 奥松 温湿度传感器。

   瑞士Sensirion(盛思锐)SHT10/SHT20空气温湿度传感器。
1.测量精度高,产品一致性好,性能稳定可靠,但价格略贵。
2.产品出厂已校准,无需用户校准,数据可直接使用。

   奥松 模块式 温湿度传感器。
1.由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IC等电子元器件组装而成,很明显,零件越多故障率也越高,综合温漂也大些,产品无故障可靠性要比SHT10/SHT20差些。
2.产品出厂已校准,无需用户校准,数据可直接使用。

网友A:
支持!一分钱一分货。进口大厂的贵,性能好!

网友B:
我用的模拟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的,型号MF10,低温测不准,10位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模拟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的,型号MF10,低温测不准,10位ADC

热敏电阻的线性不好,所以测温不准,要经过曲线校正后,才有可能达到 1%的精度。

网友C(2016-02-11):
见过这种带风扇的可是这风扇好像是开环控制当用一段时间磨损后还能保证精度么?

网友D:
过来看一盾,新的传感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