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 XMEAG B1数据手册(20)

楼主(2016-01-12):
15. I/O管脚
15.1 特性
53个通用输入和输出管脚带有单独的配置
。输出驱动带有可配置驱动和上接设置:
     。推拉输出
     。线与
     。线或
     。总线保持
     。反向I/O
。中断和事件的同步和/或异步检测的输入
     。检测两种边沿
     。检测上升沿
     。检测下降沿
     。检测低电平
。可选的输入上拉和下拉电阻和线与/或配置
。可选摆率控制
。非同步管脚检测能从休眠中唤醒设备
。每个端口带有管脚屏蔽的双端口
。高效和安全地访问端口引脚
      。硬件读-修改-写通过检测触发/清除/设置寄存器
      。多个引脚在一个单一的操作配置
      。映射端口寄存器到比特访问I/O存贮空间
。外设时钟输出到端口管脚
。甚至通道能被输出到端口管脚
。数据外设管脚功能重映射
      。可选的USARTSPI,和定时器/控制器输入/输出管脚位置
15.2 概览
     一个端口由八个管脚组成:管脚07。每个管脚能被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带有可配置的驱动和上拉设置。它们也执行同步或非同步带有中断和事件的可选择的管脚改变状态的输入检测。非同步管脚变化检测意味着管脚改变能从休眠模式中唤醒设备。包括没有时钟运行的模块。
     所有的功能可独立配置每个管脚,但有几个管脚能被配置成简单操作。管脚有硬件的读-修改-写功能,为了安全和正确改变驱动的值和/或上拉电阻配置。一个管脚的方向可以改变,而不改变其它的管脚方向。
     端口配置也控制着其它设备功能的输入和输出的选择。这是可能的有两个
外设时钟和实时时钟输出到端口引脚,并可供外部使用。同样适用于事件事件系统,可用于同步和控制外部功能。其它的数字外设,如USARTSPI,和定时/记数器,可以映射到可选择的管脚位置为了应用的需要优化管脚输出。
     端中的符号是PORTAPORTBPORTCPORTDPORTEPORTGPORTM,PORTR
15.3 输出驱动
所有端口引脚(合)具有可编程输出配置。该端口引脚还具有可配置的摆率限制减少电磁辐射。
15.3.1 推挽

15.3.2 下拉

15.3.3 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