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官方最新kernel 3.14.28 如何切换lvds1 到 lvds0

楼主(2016-01-12):
平台:imx6q
bsp:yocto 3.14.28
据我看内核dts文件,好像官方的kernel 的lvds默认为lvds1显示,但我买的开发板使用的是lvds0显示的,请问如何修改dts文件,使其默认在lvds0显示呢?

现在我插上lvds 屏是没有显示,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另还有个我的屏是24位的,官方的是18位的,请问是否只需要做如下修改即可?
官方的:
  • mxcfb1: fb@0 {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         disp_dev = "ldb";
  •         interface_pix_fmt = "RGB666";
  •         default_bpp = <16>;
  •         int_clk = <0>;
  •         late_init = <0>;
  •         status = "disabled";
  • };
我修改的:
  • mxcfb1: fb@0 {
  •         compatible = "fsl,mxc_sdc_fb";
  •         disp_dev = "ldb";
  •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         default_bpp = <32>;
  •         int_clk = <0>;
  •         late_init = <0>;
  •         status = "okay";
  • };

第2处:
  • &ldb {
  •     status = "okay";
  •     lvds-channel@0 {
  •         fsl,data-mapping = "spwg";
  •         fsl,data-width = <18>;
  •         status = "okay";
  •         display-timings {
  •             native-mode = <&timing0>;
  •             timing0: hsd100pxn1 {
  •                 clock-frequency = <65000000>;
  •                 hactive = <1024>;
  •                 vactive = <768>;
  •                 hback-porch = <220>;
  •                 hfront-porch = <40>;
  •                 vback-porch = <21>;
  •                 vfront-porch = <7>;
  •                 hsync-len = <60>;
  •                 vsync-len = <10>;
  •             };
  •         };
  •     };
  •     lvds-channel@1 {
  •         fsl,data-mapping = "spwg";
  •         fsl,data-width = <18>;
  •         primary;
  •         status = "okay";
  •         display-timings {
  •             native-mode = <&timing1>;
  •             timing1: hsd100pxn1 {
  •                 clock-frequency = <65000000>;
  •                 hactive = <1024>;
  •                 vactive = <768>;
  •                 hback-porch = <220>;
  •                 hfront-porch = <40>;
  •                 vback-porch = <21>;
  •                 vfront-porch = <7>;
  •                 hsync-len = <60>;
  •                 vsync-len = <10>;
  •             };
  •         };
  •     };
  • };
我修改为(timing根据我的屏计算出来的):
  • &ldb {
  •     status = "okay";
  •     lvds-channel@0 {
  •         fsl,data-mapping = "spwg";
  •         fsl,data-width = <24>;
  •         primary;
  •         status = "okay";
  •         display-timings {
  •             native-mode = <&timing1>;
  •             timing1: hsd100pxn1 {
  •                 clock-frequency = <43539000>;
  •                 hactive = <1024>;
  •                 vactive = <600>;
  •                 hback-porch = <60>;
  •                 hfront-porch = <36>;
  •                 vback-porch = <11>;
  •                 vfront-porch = <10>;
  •                 hsync-len = <29>;
  •                 vsync-len = <10>;
  •             };
  •         };
  •     };
  • };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软件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软件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吧

你好,好像不是,现在我的屏接在lvds1有显示,但lvds0就没有,不管我如何修改(但可能没改对)。

还有个问题就是,官方的只用到了TX0、TX1、TX2、CLK,但我的屏支持TX0、TX1、TX2、TX3、CLK,请问这个又需要如何修改呢才会使用到TX3这一组信号?

网友B:
pin的复用功能得配置成lvds吧......要上android5.1.1了,内核是device tree的,准备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的复用功能得配置成lvds吧......要上android5.1.1了,内核是device tree的,准备搞搞...... ...

但是在移植的时候,我基本上所有用到的pin脚都找到了,但lvds的pin脚完全没有见到~~

网友C: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24 ldb=sin0
试试这个

网友C:
另外 lvds pin没有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