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imx6晶振

楼主(2016-01-12):
imx6有rtc时钟,电源PLL 1.1V,各个cap电压都正常,但是24mhz不起振,万用表量取没有一点电压,示波器也没有反应。。
请教这是肿么了?

网友A:
两边的电容焊接的有多大?走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B:
我的也是无源的24M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