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准备学习M3的内核,多指教

楼主(2016-01-12):
准备弄一块GD的板子来学习,不知道从何入手,多指教

网友A:
同样新手,也想知道

网友B:
先看下芯片资料,对芯片的资源有一个了解

网友C:
编译器要了解下,先想好用Keil,IAR或者其它

网友D:
建议先找几个视频教程来看看

楼主:
看几个视频是不错的

网友E:
找个例程,不断的仿真,单步去看,我学51就是那样的

网友F:
其实学习什么都只要有一点,就能学习,就是要用心去学

网友G:
好好学,视频也好,例程也好,抓紧一个就可以了,把它弄通,弄懂

网友H:
扎堆到GD里面看来是准备投身到民用系统了

网友I:
努力学习,ST的资料相对较多一点~

网友J:
看书、视频、多如牛毛,随便玩

网友K: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开整

网友L:
stm32单片机的开始入手的吧

网友M:
M3内核的现在有很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