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芯片的Flash是几K一页

楼主(2016-01-12):
GD的芯片的Flash是几K一页

网友A:
好像是2K吧

楼主:
但是怎么看是1K呢

网友B:
小容量的是1K
大容量的是2K

网友C:
和容量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D:
这个和容量有关系,手册上有写的

网友E:
我还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不过我一般不去读写内部的Flash

网友F:
大容量在一定的范围内是1K,过了一定范围为2K

网友G:
不去用内部的Flash的话,可以不用去关心它的组织结构

网友H:
见参考手册。

网友I:
不废话,看datasheet......

网友J:
一般都是2k 的,跟stm32类似。

网友K:
老生常谈的,有1k 的也有2k 的。。

网友L:
楼上几位说的都差不多的,这个就这么大的。

网友M:
1K和2K的都有,根据芯片不同

网友N:
内部的Flash最好不要用吧

网友O:
这个根据不同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P:
有1K的有2K的,根据使用的用途不一样有所不同。

网友Q:
根据芯片而定

网友R(2025-07-15):
gd32f303cbt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