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的传导噪声干扰j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12):
最近在看关于干扰的问题,请教下

网友A:
设备在与供电电网连接工作时以噪声电流的形式通过电源线传导到公共电网环境中去的电磁干扰

网友B:
传导干扰分为共模干扰与差模干扰两种

网友C:
共模干扰电流在零线与相线上的相位相等;差模干扰电流在零线与相线上的相位相反

网友B:
差模干扰对总体传导干扰的贡献较小,且主要集中在噪声频谱低频端,较容易抑制;共模干扰对传导干扰的贡献较大,且主要处在噪声频谱的中频和高频频段

网友D:
对共模传导干扰的抑制是电子设备传导EMC设计中的难点,也是最主要的任务

网友E:
通过导线或辐射产生的干扰

网友F:
其实就是EMC和EMI

网友G:
就是低频的电磁波,只能通过导线传播,不能辐射到空间中

网友H:
传导干扰是需要空气等非接触型介质的。

网友I:
传到噪声干扰的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

网友J:
传导干扰主要是通过空气来达成的吧?

网友B:
传导一般在电场或磁场强度较大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