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周期计算

楼主(2016-01-12):
我采用12M的CPU CLOCK (24M 的sys clock,2分频);
一条nop占用4个机器周期,一条nop指令大概是0.33us (4*(1/12M));

但是我实际测量计算却得到一条nop指令大概占用了1.44us

网友A:
什么片子啊

楼主:
CY7C63813

网友B:
看看你得时钟设置

网友C:
相差了4倍

楼主:
是啊,为什么??是我设置出错了吗?

网友D:
如果你采用CPU Clock是12MHz的话,一个nop指令是4*(1/12M)

网友E:
对,你写在C代码中,还是纯粹的汇编。如果写在C代码中,“{ }”这样的括号好像都占指令周期。如果纯碎的汇编,测试的比较准。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哈,结贴了